求问一个关于MSP430 ADC12采样率的问题

楼主:
关于ADC12采样率我一直都挺疑惑的。。。。。。今天希望有大神来帮我解答下

我看书上介绍说 MSP430是可以设置采样时间的 通过ADC12SHT1x和ADC12SHT0x寄存器来设置‘

分别可以设置采样时间位所选ADC12CLK的个数为 4 8 16 32 64 96 128 192 256 384 512 768 1024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 我选择32768Hz 晶振为ADC12CLK 然后设置ADC12SHTx为256个采样周期那么采样时间就是 (1/32768)*256=0.0078125秒   吗 ??

那么倒数就应该是采样率???也就是说 32768/256= 128 就是采样率吗???  采样率就是128Hz吗????????

那么也就是说我想提高采样率的话就把采样时间降低就好了吗???

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求大神指导~~~~

网友:
计算的不对,我给你截图

网友A:
话说我从来没算过,没遇到要求那么严的

(这个是5969的芯片,你对应看你 自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从来没算过,没遇到要求那么严的

(这个是5969的芯片,你对应看你 自己的吧)

我的是5529的 如果就按那个公式的话

算出来的是转换时间吗???还是说采样和转换的时间都算了呢???

采样率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搞搞清楚 要不自己采信号采样率都不知道的话 怎么知道自己采到的数据是不是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