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_FPGA学习乐园
设置FIR滤波器的输入数据位宽,系数位宽,长度之间的关 ...

楼主(2015-04-20):
设置FIR滤波器的输入数据位宽,系数位宽,长度之间的关系
设置FIR滤波器时,输入的数据位宽,系数位宽,滤波器长度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

网友A(2015-07-28):
滤波器长度决定了滤波器的幅频特性,输入数据位宽和系数位宽决定了量化误差,需要在matlab中或者c中进行仿真,确定能接受的误差水平,再决定系数的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