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PU6050和MPU9150的大神进~~~~

楼主:
求问,用这两款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加速度信号,采集到的三轴加速度信号 如何做标定(就是说采集到的数据正确)呢???

这样,如果将传感器静止平放,那么输出的数据三轴应该是两个0g 一个1g(重力加速度)??????
是这样的吗?????

那么我想问问用过的大神们,你们的输出是这样的吗?为啥我的的输出是两个0g,一个2g呢????
而且我问了有些人说他们也是,也有2g的输出。。。。。。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A:
我上次不是回答了吗,量程呀!!!!!!!!!!!!!!!!!!!!!!!!!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2471-1-1.html
平方的时候只有一个轴受到了重力加速度,其他两个轴与加速度垂直,所以受力为0,回去补补物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不是回答了吗,量程呀!!!!!!!!!!!!!!!!!!!!!!!!!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2471-1-1.html
平方的时候只有一个轴受到了重力加速度,其他两个轴与加速度垂直,所以受力为0,回去补补物理吧

我也回你了啊~

我知道平放时候只有一个轴有重力加速度,其他两个是0啊!所以三个轴的输出 应该是 0g 0g 1g啊!!!!

你说量程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啊~量程是在编程的时候设的是是±8个g,所以妥妥可以测到1个g 啊~上次你说量程设置里面没有1g这个量程。完全没关系啊????所以我没懂说你说的量程是什么意思???

量程简言之就是可测量的最大刻度啊!所以如果量程是2g  1个g怎么可能输出不来啊?

现在我觉得 静止平放的时候输出应该是0g 0g 1g  但现在情况是0g 0g 2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回你了啊~

我知道平放时候只有一个轴有重力加速度,其他两个是0啊!所以三个轴的输出 应该是 0g 0g 1g啊!!!!

你说量程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啊~量程是在编程的时候设的是是±8个g,所以妥妥可以测到1个g 啊~上次你说量程设置里面没有1g这个量程。完全没关系啊????所以我没懂说你说的量程是什么意思???

量程简言之就是可测量的最大刻度啊!所以如果量程是2g  1个g怎么可能输出不来啊?

现在我觉得 静止平放的时候输出应该是0g 0g 1g  但现在情况是0g 0g 2g......

我查明白了,引网上的:

以MPU6050加速度测量值为例:当测量范围是±2g时,测量精度是16384LSB/g,这个参数的含义简单说就是当测量的加速值是1g(重力加速度)时,那么加速度的输出就是1638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程序中需要对加速度的原始数据除以16384。那么为什么是16384呢,我们计算一下:16384*2=32768,32768*2=65536=2^16,MPU6050的ADC是16位的,所以不管测量范围多大,最终的输出范围都不会超过65535,所以测量范围越大,精度就越低。下面计算一下测量范围是±16g时的精度:16*2/65536=0.00048828125,然后取倒数1/0.00048828125=2048,和手册上完全一样。LSB/g是针对数字输出的传感器而言的。

假如你设定了+-2G的量程。能测量的范围是+-2G,后面的那个数就是1G时输出的值。

估计你是除错了书数把,回去检查下。

这里就是设定我设定的一个+-4G的模式。我平放mpu6050的时候,我仿真过了数值,7800多,数据基本吻合

你首先搞清楚自己选择了那个量程,然后除上后的那个数LSB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