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的接收头不见了怎么能办?

楼主:
大家有没有丢过无线鼠标的接收头啊?
丢了怎么办?难道也要把鼠标丢啦?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看是什么品牌的,有的鼠标在淘宝上有接收器卖。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A:
感觉可惜,有没有万能接收头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惜,有没有万能接收头之类的

每家用的芯片都不一样,就不能兼容。

网友:
这玩意叫蓝牙接收器。
不是所有的都能配到。
可以拿着鼠标到电脑城一家一家找,是可以能配到的。

网友:
实在不行,把鼠标拆了,看看了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折腾折腾。发挥它的最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