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mm耳机底座不同接法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个制作MP3的电路图,遇到一个耳机的问题。

电路图里面有两个耳机底座,接法不同,如图所示。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两个,我猜测是一个用来输入、一个用来输出,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第一个是输入,类似于MIC,第二个是输出,就跟平时手机耳机一样。

网友:
乱接的,即使只需要单声道的输入,也不可以将其它设备的两个输出给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输入,类似于MIC,第二个是输出,就跟平时手机耳机一样。

那如果做MP3的话只要输出就行咯,输入似乎没有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做MP3的话只要输出就行咯,输入似乎没有用的啊

如果你用不到就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不到就可以不用!

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
可以接个0.1uF电容到地。

网友:
LINE in这个词玩音响的人可能比较熟悉,耳机口输出(phone out)的信号是经过耳机放大器的电流信号,而线路输出(lin out)输出的是DAC输出的电平信号,line in 一般接的是这个未经放大的电平信号,电平值由音频文件确定,不受音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