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TL431旁边的RC电路异常

楼主:
有个电源案子,输出采用TL431旁边加了一个RC电路补偿作用,然后一上电,(这个电容是104/50V  X7R 0805的,)这个电容就爆了。各位大神,想请教几个问题。
1.电源旁边用TL431为什么还要用RC补偿?

2.这个RC补偿有什么作用?

3.这个电容不知道为什么爆,短路时检测到是29V左右。

感谢大神!!

RC电容就是在C6的位置

RC电容就是在C6的位置

网友A:
问题1和问题2,似乎是重复的。
这个RC电路,你自己已经说了,目的是“补偿”。“补偿”的是反馈电路开环频率特性,以使整个电路能够稳定工作而不产生振荡。
如果你不知道电路的频率特性是什么,为何不恰当的反馈会产生振荡,那就没办法解释这个RC如何“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和问题2,似乎是重复的。
这个RC电路,你自己已经说了,目的是“补偿”。“补偿”的是反馈电路开环频率特性,以使整个电路能够稳定工作而不产生振荡。
如果你不知道电路的频率特性是什么,为何不恰当的反馈会产生振荡,那就没办法解释这个RC如何“补偿”。

感谢大神告知~

网友:
如果使用UTC的 TL431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