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按键

楼主:
看下按键的原理图:
K1 K2 K3 K4 K5分别接的单片机的PG口
当按下五向按键的时候,引脚的电平发生变化,使用上升或下降沿触发中断,然后执行中断处理函数,使LED灯实现亮灭亮灭,使LCD开始翻页显示。
2. LCD
上一篇简单的讲过LCD的显示。
在翻页显示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显示之后,如果不清屏幕,第二页显示的时候,第一页还在。所以需要一个清零函数
在显示的C文件里找,没有找到现成的库函数,自己编了个
- void LCD_Clear(void)
- {
- unsigned long ulCount;
- lcd_write_command(0x22);
- for (ulCount = 0; ulCount < (320 * 240); ulCount++)
- {
- lcd_write_data(0x0000);
- }
- }

3. 实现功能
实现的功能,简单的就是,按键按下显示第一屏,再按第二屏,以此循环,总共6屏。
6屏分别是Correspondence Address,Meter No,Voltage,Thetemperature,Baud Rate,ALLDisplay Screen
4. 图片(选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