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源如何输出最小值大于0的波形(驱动开关管)问题

楼主:
真正的信号源要如何生成电压最小值大于0的信号?我想输出一个最小值为1V最大值为5V的方波信号

网友A:
EE1411函数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多种信号,其中有脉冲输出,且可以调节占空比,也可以调整直流偏量。

网友:
你要用什么信号源来输出最小值大于0的信号?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信号源”,“真正的信号源”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之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什么信号源来输出最小值大于0的信号?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信号源”,“真正的信号源”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之中。

哦哦,那我应该怎样通过信号源产生一个仿照PWM的波形来驱动开关管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我应该怎样通过信号源产生一个仿照PWM的波形来驱动开关管比较好呢~

你要用什么信号源来输出最小值大于0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什么信号源来输出最小值大于0的信号?

ee14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1411函数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多种信号,其中有脉冲输出,且可以调节占空比,也可以调整直流偏量。

谢谢哦~不过还是不太清楚怎么设置输出最低电压大于0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1411函数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多种信号,其中有脉冲输出,且可以调节占空比,也可以调整直流偏量。

我感觉是不是能通过DC/AC这个键来生成?不过这个要怎么用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哦~不过还是不太清楚怎么设置输出最低电压大于0的波形?~

如果你的最终目的是开关电源实验,最好还是选择一种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例如较老的TL494,或者SG3524,如果要实验单端电路可以用UC3842~3845。
这些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是专门为开关电源中驱动MOS管设计的,外围电路并不复杂,不过几个电阻电容。
先用这些芯片搭起电路来,暂不加MOS管,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和振荡波形,就可以学到不少知识,然后再加上MOS管及相关电路。
驱动部分供电电压比较低,即使发生错误损失也不大。功率管部分往往电压比较高(很多是220V市电直接整流滤波),功率也大,一旦发生错误,不是冒烟就是放炮,除经济损失外,人身也有危险。为什么不把比较容易弄的部分搞好之后再去弄困难的功率部分呢?
用信号发生器为开关电源功率管提供驱动,还有个问题:只能提供固定占空比的单端信号,无法产生有死区的推挽信号,而后者在开关电源中更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