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改选那个stm32?

楼主:
我想买一个支持触摸,按键,CAN,网络的stm32开发板,请问有哪些可以推荐?

网友A:
这样的板子太多了,触摸是指触摸按键还是触摸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板子太多了,触摸是指触摸按键还是触摸屏?

即支持触摸屏也要支持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板子太多了,触摸是指触摸按键还是触摸屏?

我看的支持全部功能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支持触摸屏也要支持按键

正点原子的好像是带有触摸按键的,在LOGO那

网友:
原子的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