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 JLINK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
前几天官方例程编译是通过了,在IAR和KEIL下都没问题了,但是今天用jlink连接板子调试时遇到问题了,我的是第二批开发板,只能用jlink调试,IAR版本太低,没有LPC54102这个device, 只好用keil调试,KEIL用的5.14有这个device,但是调试报错,不知什么原因,请已经解决的坛友指点迷津。谢谢。
报错如下图:

网友:
要安装一个jlink的驱动,不知道楼主安装没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楼主的debug没有设置对

网友:
两种可能:

1. 连接问题;
2. 驱动问题,

不过连接问题可能会大些。

网友:
虽然还未搞定,但是还是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尝试了换了一个4.74的jlink驱动还是不行,原来是4.90的jlink驱动。连接就那个接口,那根线,设置的话用的默认的,选的SW连接,不知道还有什么设置呢?

网友:
在仿真器设置的地方看看,如何正确连接会看到连接方式,及内核等信息。

网友:
用jlink command把状态信息打上来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jlink command 打印出来的信息显示在swd接口上没找到device,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高手分析,贴图:

网友:
好吧,记起来了,估计进入低功耗模式,debug不起作用了,你找找前面活动帖怎么恢复。

网友:
这个就好办了,之前我试过这情况

网友:
好像是按住复位键一段很短的时间后再下载程序,或者你试试整片擦除芯片

网友:
那估计只能用Flash Magic来重新刷写了

网友:
好吧,总算有点思路了,那我再试试以上各种方法吧,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问题解决了,方法是用flash magic 擦除整个芯片,erase all block。然后jlink command 就能识别出SWD接口的芯片型号了,keil 调试也没问题了,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