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boost升压以及其逆变问题

楼主:
本小白最近在做两级Boost升压再逆变电路的仿真,第一级由24V升到100V,再由100V升到220V,最终要逆变成20K的正弦交流,前端升压部分能正常工作,为什么逆变之后前端电压会剧烈抖动,而且峰值能达到6-700V,逆变后电压峰值会周期性的从600V下降到理论上的200V,是我的LC滤波器的参数不对么,求大神们告诉我为什么和解决办法,感激不尽!   原理图以及波形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第二级电压波形

第二级电压波形

逆变后波形

逆变后波形

逆变后最高峰值600V

逆变后最高峰值600V

逆变后理论值200V

逆变后理论值200V

逆变后电压呈周期性变化

逆变后电压呈周期性变化

网友:
二极管前面的电阻是用来抑制boost电路刚开始的一瞬间的电压冲击的,正常情况下导通igbt使其短掉,在过冲来的一瞬间通过定时模块关断igbt 0.5s,使冲击通过电阻得到抑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法有没有道理,不过还是有点效果的,现在虽然电压冲击得到抑制,电流瞬间冲击还是能达到80A以上,求吸收这个冲击的办法啊,谢谢了!

网友:
你的电原理图中未画出反馈电路,不知道确实没有呢,还是有反馈电路但你没有画出来。

网友A:
应该是升压的控制环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升压的控制环路有问题

楼主的电路,有两级升压,很可能各有一个反馈环,这样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LC滤波器的参数对不对,楼主是在仿真,完全可以自由变化参数查看结果。
既然升压正常,就要检测逆变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