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如何读取管脚值?

楼主:
本人新手,没搞过嵌入式,导师给了个CC3200的板子让开发!主要是要在板子上接一个震动传感器,然后读取震动传感器的值,如下图

震动传感器输出连接到板子的P57,现在问题是我如何才能从P57获取震动传感器的输出值呢,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看上去您的硬件只能支持读取开关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您的硬件只能支持读取开关量啊

现在关键是我怎么读取这个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关键是我怎么读取这个值啊?

看样子楼主需要补的课还是很多啊

P57设置为输入

用外部中断或者查询方式来对输入的高低电平进行捕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需要补的课还是很多啊

P57设置为输入

用外部中断或者查询方式来对输入的高低电平进行捕捉就好了

是啊,其实硬件这方面啥也不懂,导师非让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需要补的课还是很多啊

P57设置为输入

用外部中断或者查询方式来对输入的高低电平进行捕捉就好了

PinTypeGPIO(PIN_57, PIN_MODE_0, false);
GPIODirModeSet(GPIOA0_BASE, 0x4, GPIO_DIR_MODE_IN);
大神,这样设置为P57为输入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