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程序运行时出现的问题,在编程液晶显示的时候,数组太大也会显示类似的错误,看不懂什么原因,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编译出错?还是debug式出错?看样子像是程序段存放错误,和cmd文件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出错?还是debug式出错?看样子像是程序段存放错误,和cmd文件有关

编译出错了呢,我把 .text所对应的PRAML0长度该大了,编译通过,但不知道原先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译出错了呢,我把 .text所对应的PRAML0长度该大了,编译通过,但不知道原先的错误是什么

可能就是程序段太大放不下了,还有,该CMD一定要按照ram的分配图来改,不能随便加长度

网友C:
是空间分配不足,尝试修改代码,或者修改cmd文件。
我建议修改cmd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程序段太大放不下了,还有,该CMD一定要按照ram的分配图来改,不能随便加长度

感谢您,改了一下CMD文件中的.TEXT ,编译通过了,把程序烧写进Flash里面,程序也编译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空间分配不足,尝试修改代码,或者修改cmd文件。
我建议修改cmd文件。

嗯嗯,对,删过几行代码后,编译通过了,可能是因为程序有点大,所分配的空间不足,我把程序烧写进Flash里面,编译也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