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高手请进,关于宏定义问题

楼主:
想使用宏创建一个指定长度的数组,例如

#define CREATE_ARRAY(x)  uint8_t buf[x] = {1,\
                         2,\
                         3,\
                         4};

执行下边代码

CREATE_ARRAY(4);

会生成下边的文本

uint8_t buf[4] = {1,2,3,4};

现在我希望能在执行CREATE_ARRAY(5);时自动将第5个字节添加进去,例如:

uint8_t buf[5] = {1,2,3,4,5};

问过高手了,貌似不可能实现,不死心,在这里提问,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网友:
话说以前上学那会也想过这种问题,这种数组多节约空间啊,现在想想那会。。。

网友:
c/c++ 不可能实现。其他语言也许可以

网友:
按照我目前的认知,我也认为不可能实现

网友:
按照我目前的认知,我也认为不可能实现,虽然我是菜鸟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最根本的,C语言不存在动态数组,就是说,定义时必须明确数组大小,并且此后都没办法改变这个数组的大小;
第二,照你这么用这个宏,你在第二次添加时,就变成了重复定义。

其实这个地方,我的建议就是。
直接用 malloc/free函数完成;

假如是单片机环境,不适合大量使用。
不妨自己构造一个 栈区。这个涉及内存管理,事情可复杂可简单,但总之就是麻烦事一桩。

在没必要的情况下大可不必如此。

假如代码中出现了 这种情况下很麻烦很拗口的使用情形,那就考虑重新思索如何改进实现方案。

山不转水转。
没有人说,如果不存在动态数组或者 动态分配 就活不了的实现方案的

网友:
楼上的说,C++也不行
其实,,C++是可以的,C++可以用 new方法,不过在我眼里,它的数组已经等同于指针了。虽然我没研究过它里面的实现方法,但显然那和C的实现方案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最根本的,C语言不存在动态数组,就是说,定义时必须明确数组大小,并且此后都没办法改变这个数组的大小;
第二,照你这么用这个宏,你在第二次添加时,就变成了重复定义。

其实这个地方,我的建议就是。
直接用 malloc/free函数完成;

假如是单片机环境,不适合大量使用。
不妨自己构造一个 栈区。这个涉及内存管理,事情可复杂可简单,但总之就是麻烦事一桩。

在没必要的情况下大可不必如此。

假如代码中出现了 这种情况下很麻烦很拗口的使用情形,那就考虑重新思索如何改进实现方案。

山不转水转。
没有人说,如果不存在动态数组或者 动态分配 就活不了的实现方案的

这个不同于动态数组,使用宏创建数据在编译前数组的大小就已经确定了。
这么提问是为了简化问题,让看的人容易理解,其实我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例如BLE代码里有这样一段代码

// GAP - SCAN RSP data (max size = 31 bytes)
static uint8 scanRspData[] =
{
  // complete name
  0x15,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0x53,   // 'S'
  0x69,   // 'i'
  0x6d,   // 'm'
  0x70,   // 'p'
  0x6c,   // 'l'
  0x65,   // 'e'
  0x42,   // 'B'
  0x4c,   // 'L'
  0x45,   // 'E'
  0x42,   // 'B'
  0x72,   // 'r'
  0x6f,   // 'o'
  0x61,   // 'a'
  0x64,   // 'd'
  0x63,   // 'c'
  0x61,   // 'a'
  0x73,   // 's'
  0x74,   // 't'
  0x65,   // 'e'
  0x72,   // 'r'

  // Tx power level
  0x02,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POWER_LEVEL,
  0       // 0dBm
};

"SimpleBLEBroadcaster"这样的代码要一个一个敲到数组里,很麻烦。

而使用下边这种方法又不被允许

static uint8 scanRspData[] =
{
  // complete name
  0x15,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SimpleBLEBroadcaster",
  // Tx power level
  0x02,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POWER_LEVEL,
  0       // 0dBm
};

我能想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static uint8 scanRspData[] =
{
  // complete name
  0x15,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SimpleBLEBroadcaster"[0],
  "SimpleBLEBroadcaster"[1],
  "SimpleBLEBroadcaster"[2],
  "SimpleBLEBroadcaster"[3],
  "SimpleBLEBroadcaster"[n],
  // Tx power level
  0x02,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POWER_LEVEL,
  0       // 0dBm
};

但这样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如果能实现上边的功能我就可以把代码写成这样

#define STRINGARRAY(str,count)  \
str##[0],\
str##[1],\
str##[3],\
str##[count - 1],

然后这样调用

static uint8 scanRspData[] =
{
  // complete name
  0x15,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STRINGARRAY("SimpleBLEBroadcaster",20),
  // Tx power level
  0x02,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POWER_LEVEL,
  0       // 0dBm
};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以前整过类似的功能,需要另外定义一个带_的宏函数可以将字符再转化为数字参数,不过你这个多行没想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以前整过类似的功能,需要另外定义一个带_的宏函数可以将字符再转化为数字参数,不过你这个多行没想好怎么办

换行只是为了看起来方便,单行也可以的,如果能让
uint8_t buf[5] = {1,2,3,4,5};

大括号内的数值随着传入参数的大小变化就成功了。

例如传入的参数是6

uint8_t buf[6] = {1,2,3,4,5,6};

网友C:
ISO宏没办法递归,所以只好自己include自己来递归。借助gcc的扩展来结束递归。
不过,话说,你确定 "SimpleBLEBroadcaster"[0], 这种形式可以初始化数组?
// res.h
#if (__INCLUDE_LEVEL__ == 1)
    int buffer[NEST] = {
        __INCLUDE_LEVEL__ - 1,
#include "res.h"
#elif (__INCLUDE_LEVEL__ > NEST)
    };
#else
        __INCLUDE_LEVEL__ - 1,
#include "res.h"
#endif

// res.c
#define NEST    4        // <---- change me
#include "res.h"
int main(void)
{
        for(int x = 0; x < sizeof(buffer)/sizeof(buffer[0]); x++)
                printf("%d\n", buffer[x]);
}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今晚思考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最根本的,C语言不存在动态数组,就是说,定义时必须明确数组大小,并且此后都没办法改变这个数组的大小;
第二,照你这么用这个宏,你在第二次添加时,就变成了重复定义。

其实这个地方,我的建议就是。
直接用 malloc/free函数完成;

假如是单片机环境,不适合大量使用。
不妨自己构造一个 栈区。这个涉及内存管理,事情可复杂可简单,但总之就是麻烦事一桩。

在没必要的情况下大可不必如此。

假如代码中出现了 这种情况下很麻烦很拗口的使用情形,那就考虑重新思索如何改进实现方案。

山不转水转。
没有人说,如果不存在动态数组或者 动态分配 就活不了的实现方案的

>>>C语言不存在动态数组,就是说,定义时必须明确数组大小

动态数组 C99可以用在函数里,x未知
int stupid(int x)
{
    int me[x] = {0};
    ......
}

网友D:
把字符串倒到数组里. strcpy应该就是干这事的, sprintf(....)应该也有这个能力吧.可以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SO宏没办法递归,所以只好自己include自己来递归。借助gcc的扩展来结束递归。
不过,话说,你确定 "SimpleBLEBroadcaster"[0], 这种形式可以初始化数组?

"SimpleBLEBroadcaster"[0]在IAR和MDK中都可以正常使用。

你的参考代码也能在IAR和MDK平台下运行吗?我刚刚试过两个平台,都错在对__INCLUDE_LEVEL__ 减 1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字符串倒到数组里. strcpy应该就是干这事的, sprintf(....)应该也有这个能力吧.可以试下.

如果把字符串存到数组里,使用strcopy就需要在buf里预留一段和字符串等长的空间用来存放数据,这样使用起来还是很麻烦。

网友:
#include "stdio.h"

#define A_1(s) unsigned int buf[]={s[0]};

#define A_2(s) unsigned int buf[]={s[0],s[1]};

#define A_3(s) unsigned int buf[]={s[0],s[1],s[2]};

#define A_4(s) unsigned int buf[]={s[0],s[1],s[2],s[3]};

#define A_5(s) unsigned int buf[]={s[0],s[1],s[2],s[3],s[4]};

#define A_6(s) unsigned int buf[]={s[0],s[1],s[2],s[3],s[4],s[5]};

//...

#define B(x,y) AA(x,y);

#define AA(x,y) A_##x(y)

int main()

{

   B(5,"HELLO");

   printf("%c %c %c %c %c",buf[0],buf[1],buf[2],buf[3],buf[4]);

   getchar();

}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mpleBLEBroadcaster"[0]在IAR和MDK中都可以正常使用。

你的参考代码也能在IAR和MDK平台下运行吗?我刚刚试过两个平台,都错在对__INCLUDE_LEVEL__ 减 1这里。

IAR 试试这个:

// res.h

        __COUNTER__/2,
#if (__COUNTER__ <= NEST*2)
#include "res.h"
#endif

// res.c
#define NEST    4
int buffer[NEST] = {
#include "res.h"
};

int main(void)
{
        for(int x = 0; x < sizeof(buffer)/sizeof(buffer[0]); x++)
                printf("%d\n", buffer[x]);
}

网友:
和刚才的代码提示错误相同,IAR,MDK都提示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