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Ubuntu安装在移动硬盘上

楼主:
下载了Ubuntu,想安装在移动硬盘上(SSD),用虚拟机太慢,想直接通过移动硬盘接入运行

每次到最后总是提示
Unable to install GRUB in /dev/sda
又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安装了debian到移动硬盘,而且还可以安装双系统(Win8.1/Debian7)。安装到grub的时候失败,也遇到过,用光盘安装的时候容易遇到,使用U盘安装还没有遇到过。另外也可能与linux的版本有关,有的版本可能有bug。

如果安装双系统,grub最好不安装到MBR,只安装到分区,然后用第三方的引导工具来启动系统,这样window和linux之间互相影响比较小。

下面是以前用30G的小移动硬盘安装Debian7的效果。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呀,主要是分区麻烦些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debian到移动硬盘,而且还可以安装双系统(Win8.1/Debian7)。安装到grub的时候失败,也遇到过,用光盘安装的时候容易遇到,使用U盘安装还没有遇到过。另外也可能与linux的版本有关,有的版本可能有bug。

如果安装双系统,grub最好不安装到MBR,只安装到分区,然后用第三方的引导工具来启动系统,这样window和linux之间互相影响比较小。

下面是以前用30G的小移动硬盘安装Debian7的效果。

我也试过装debian,也是到grub的时候过不去。

debian我是用光盘装的,Ubuntu是用U盘安装的,我再试试用U盘装debian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呀,主要是分区麻烦些罢了~

应该不是分区的问题,我尝试过不同的分区方式

甚至直接将硬盘挂在主板上(只用一块硬盘)的方式,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分区的问题,我尝试过不同的分区方式

甚至直接将硬盘挂在主板上(只用一块硬盘)的方式,都不行。

如果这样都不行,很可能是你下载的发行版有问题,重新下载一个试试。我一般用livecd进行安装。

debian虽然没有其他发行版好看,但是好处是简单干净,速度相对快一些,对旧计算机的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D:
看到楼主这个我忽然想到我也有个旧笔记本拆下来的硬盘做了移动硬盘
问问楼主,可以在这样的移动硬盘上做个WIN7或者XP系统来切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这个我忽然想到我也有个旧笔记本拆下来的硬盘做了移动硬盘
问问楼主,可以在这样的移动硬盘上做个WIN7或者XP系统来切换吗?

windows7 和XP是不支持安装到移动硬盘上的,因为微软的版权限制问题,它不允许你这么做。

对于Window8他放开了,可以做到移动存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7 和XP是不支持安装到移动硬盘上的,因为微软的版权限制问题,它不允许你这么做。

对于Window8他放开了,可以做到移动存储上。

哦,谢谢,学习了,有空再折腾
顺便问一下,把WIN8装在移动盘上,不会影响当前的系统和系统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谢谢,学习了,有空再折腾
顺便问一下,把WIN8装在移动盘上,不会影响当前的系统和系统盘吧

这个不会的,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你可以查一下windows to go,就是讲这个的。

网友:
我的折腾了好多次,最后尝试把硬盘分了一个FAT32的区(200M),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看来还是分区的问题。

200M的分区我啥都没有做,最后给隐藏了。估计不用这么大也行,原因还是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