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值

楼主:
if (cmdArrived) //有命令到达时,读取处理该命令
    {
        cmdArrived = 0;
        len = UartRead(buf, sizeof(buf));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取到缓冲区中
        if (buf[0] == 0x01)  //核对地址以决定是否响应命令,本例中的本机地址为0x01
        {
            crc = GetCRC16(buf, len-2); //计算CRC校验值
            crch = crc >> 8;
            crcl = crc & 0xFF;
            if ((buf[len-2] == crch) && (buf[len-1] == crcl)) //判断CRC校验是否正确
            {
                switch (buf[1]) //按功能码执行操作
                {
                    case 0x03:  //读取一个或连续的寄存器
                        if ((buf[2] == 0x00) && (buf[3] <= 0x05)) //寄存器地址支持0x0000~0x0005
                        {
                            if (buf[3] <= 0x04)
                            {
                                i = buf[3];      //提取寄存器地址
                                cnt = buf[5];    //提取待读取的寄存器数量
                                buf[2] = cnt*2;  //读取数据的字节数,为寄存器数*2,因Modbus定义的寄存器为16位
                                len = 3;
                                while (cnt--)
                                {
                                    buf[len++] = 0x00;          //寄存器高字节补0
                                    buf[len++] = regGroup[i++]; //寄存器低字节
                                }
                            }

    crc = GetCRC16(buf, len-2); //计算CRC校验值为什么是len-2?
if ((buf[len-2] == crch) && (buf[len-1] == crcl)) //这句什么意思[len-2  len-1??

网友A:
为什么是len-2,buf的长度是len,这里面包含了CRC16的两个字节,所以只需要计算前面len-2个字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len-2,buf的长度是len,这里面包含了CRC16的两个字节,所以只需要计算前面len-2个字节了。

不明白那len-1呢?

    crc = GetCRC16(buf, len); //计算CRC校验值
                buf[len++] = crc >> 8;    //CRC高字节
                buf[len++] = crc & 0xFF;  //CRC低字节
                UartWrite(buf, len);      //发送响应帧
这段程序为什么计算len  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len-1呢?

    crc = GetCRC16(buf, len); //计算CRC校验值
                buf[len++] = crc >> 8;    //CRC高字节
                buf[len++] = crc & 0xFF;  //CRC低字节
                UartWrite(buf, len);      //发送响应帧
这段程序为什么计算len  了呢?

这里你需要去理解一下代码,最好尝试一下仿真,跟踪代码的运行,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的用法。

   crc = GetCRC16(buf, len); //计算CRC校验值
   buf[len++] = crc >> 8;    //CRC高字节
   buf[len++] = crc & 0xFF;  //CRC低字节

第一行计算len个字节的CRC,后面就是将计算结果存到缓冲区最后,高字节在前。

前面用len-2,是因为已经得到了完整的接收缓冲区,包括CRC校验的2个字节,所以计算时要减2,后面是计算发送缓冲区的CRC,这时还没有包括CRC,所以是len,计算后len在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需要去理解一下代码,最好尝试一下仿真,跟踪代码的运行,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的用法。

   crc = GetCRC16(buf, len); //计算CRC校验值
   buf[len++] = crc >> 8;    //CRC高字节
   buf[len++] = crc & 0xFF;  //CRC低字节

第一行计算len个字节的CRC,后面就是将计算结果存到缓冲区最后,高字节在前。

前面用len-2,是因为已经得到了完整的接收缓冲区,包括CRC校验的2个字节,所以计算时要减2,后面是计算发送缓冲区的CRC,这时还没有包括CRC,所以是len,计算后len在加。

非常感谢有些明白了,

                    case 0x06:  //写入单个寄存器

                        if ((buf[2] == 0x00) && (buf[3] <= 0x05)) //寄存器地址支持0x0000~0x0005

                        {

                            if (buf[3] <= 0x04)

                            {

                                i = buf[3];             //提取寄存器地址

                                regGroup = buf[5];   //保存寄存器数据

                                cnt = regGroup >> 4; //显示到液晶上

                                if (cnt >= 0xA)

                                    str[0] = cnt - 0xA + 'A';

                                else

                                    str[0] = cnt + '0';

                                cnt = regGroup & 0x0F;

                                if (cnt >= 0xA)

                                    str[1] = cnt - 0xA + 'A';

                                else

                                    str[1] = cnt + '0';

                                str[2] = '\0';

                                LcdShowStr(i*3, 0, str);

                            }

                            else  //地址0x05为蜂鸣器状态

                            {

                                flagBuzzOn = (bit)buf[5]; //寄存器值转换为蜂鸣器的开关

                            }

                            len -= 2; //长度-2以重新计算CRC并返回原帧

                            break;

                        }

  1. 红色部分这里为什么不是 crc = GetCRC16(buf, len-2); crch = crc >> 8;crcl = crc & 0xFF;呢??

2. 这里的CRC校验部分是不是就是固定的在这种modbus485协议里就可以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有些明白了,

                    case 0x06:  //写入单个寄存器

                        if ((buf[2] == 0x00) && (buf[3]  4; //显示到液晶上

                                if (cnt >= 0xA)

                                    str[0] = cnt - 0xA + 'A';

                                else

                                    str[0] = cnt + '0';

                                cnt = regGroup & 0x0F;

                                if (cnt >= 0xA)

                                    str[1] = cnt - 0xA + 'A';

                                else

                                    str[1] = cnt + '0';

                                str[2] = '\0';

                                LcdShowStr(i*3, 0, str);

                            }

                            else  //地址0x05为蜂鸣器状态

                            {

                                flagBuzzOn = (bit)buf[5]; //寄存器值转换为蜂鸣器的开关

                            }

                            len -= 2; //长度-2以重新计算CRC并返回原帧

                            break;

                        }

  1. 红色部分这里为什么不是 crc = GetCRC16(buf, len-2); crch = crc >> 8;crcl = crc & 0xFF;呢??

2. 这里的CRC校验部分是不是就是固定的在这种modbus485协议里就可以套用了?

红色部分的原因,那就需要看程序和通信部分是怎么规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