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
例如飓风5系列的FPGA支持serdes,pcie接口,例如支持4对serdes,2个pcie,这个是有专门的管脚还是随便的IO都行,然后再去做在里面去做逻辑。

网友A:
专门的引脚,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首先要验证这些引脚能不能正确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引脚,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首先要验证这些引脚能不能正确分配

那种情况下不能正确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