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540DDA芯片带载后,电压下降且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急!急!急!求大神帮忙!原理图见附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输入24V,预想输出+5V,但是实际输出却只有+3.8V,而且很不稳定,一直在跳变,有时候跳变到+4.8V,但是断开L24,测量C150上的电压,是稳定的+5.17V。也就是说该电路空载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带载,电压就下降到3.8V,而且极不稳定,尝试着换了电感L23的值,2.2uH和3.3uH都尝试了,都没有效果,D17是采用TPS54530中推荐的肖特基二极管B560C-13-F。
另外,我直接断开L24,从C148加外部的+5V进来,后面的电路一切正常,此时的电流最大也就1A,
现在就是不知道TPS54540DDA这款芯片到底要修改哪里的参数,谢谢了~

网友:
把磁珠都去掉,换0欧电阻

网友:
QQ多少呢 我加你一下

网友:
注意储能电感的载流能力、适用工作频率和Q值均得满足要求。其它注意事项可以去我的Blog看关于开关电源的设计注意事项。

网友:
电感要功率电感

网友:
楼上说的问题值得楼主考虑。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剩下的就是器件选择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