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不能下载和硬件debug故障排除

楼主:
在使用430单片机仿真器MSP-FETU430IF下载程序会遇到如下问题:按照安装说明装好MSP-FETU430IF的驱动后在“我的电脑--管理(右键)--设备管理器--端口(COMLTP)”中显示“MSP-FETU430IF--VCP COM8)”,在这种情况下,程序不能下载,下载程序是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编译器提示不能初始化设备。

正常情况下,“我的电脑--管理(右键)--设备管理器--端口(COMLTP)”中显示“MSP-FETU430IF--Serial Port COM8)”,如下图:

  出现VCP端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电脑系统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网上下载的系统,可能会有一些不知名的漏洞。无论怎么更新驱动程序,卸载端口,重新安装驱动,都不能解决问题(会把人弄疯)。如何将VCP调成Serial Port呢?

方法如下:

1、下载Windows设备驱动卸载器 FTDI CDM Uninstaller 1.4,下载地址为http://www.ftdichip.com/Support/Utilities.htm

2、按照http://www.ereshop.com/shop/free/CDMUninstaller_1v4.pdf给出的手册的方法卸载MSP-FETU430IF--VCP (COM8)的驱动。

3、将仿真器插在电脑上,在MSP-FETU430IF--Serial Port (COM8)右键--属性--详细信息中找到VID、PID

4、在下图所示的对话框中删除该驱动。

5、然后插上仿真器,这时会出现硬件安装向导,指定驱动路径,安装IAR安装程序当中的驱动就可以了。

解决VCP问题后仿真器仍然不能下载,这种问题一般就容易解决了。常出现的问题是设备没连接好。这时要注意的问题是:检查USB线是否好用,有一些线虽然能够供电,但可能接触不良;检查USB口是否好用,同样是接触问题;下载时尝试给单片机供电下载;若板子上有SUB供电,则用USB给班子供电,下不进程序时不要用电池供电了;若仿真器的Mode、Power灯还是交替闪烁,按几次板子上的复位按键,430仿真器的RESET也连在了板子上的复位,给单片机和仿真器同时复位几下。上述方法一般能解决设备没连好的问题。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