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220ab封装irf540的问题

楼主:
pcb中的to-220ab封装的irf540的 ① ② ③ 分别是 MOS管的 D G S 极,但为什么上网查说irf540的to-220ab封装从正面看从左到右分别是 G D S。现在瞬间凌乱了,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
220型封装,特别是电压较的器件,一般中间的那个是D(C)极,其它引脚顺序的非常少。

网友A:
那就是你的PCB封装做错了

网友:
你QQ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PCB封装做错了

我是用了系统自带的to-220ab封装,那个错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了系统自带的to-220ab封装,那个错了么?

其实从那个PCB的封装来看,没有错的,只是你跟原理图封装的引脚对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了系统自带的to-220ab封装,那个错了么?

一定要按IRF540 PDF 资料上的做封装。
修改封装就行,自带的封装往往是某些另类厂商的mos

网友:
1G2D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