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转到stm32f100问题

楼主:
我在stm32f103上的程序直接烧到f100上程序运行不了。程序是开拓者上的一个i2c的例程,用串口打印读写是否成功

网友A:
对比下引脚,或者发个代码上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引脚,或者发个代码上来看下

知道原因了,要把options——>C/C++——>Define,改成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MD_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