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TOP-4412开发板使用之初体验[多图]

楼主:
近期入手了4412开发板,配的7寸屏和WIFI模块,GPS模块,下面晒个照片介绍一下,手机拍摄图片有点模糊,实物很精致,是我所见过最好的板子。b( ̄▽ ̄)d
预装的Android4.0.3系统,5点以上触控,操作流畅。
基本功能
开发板接通电源,并按下电源开关,系统即启动,
USB口连接鼠标、键盘、U盘
Android系统会自动识别,可以使用HDMI显示器,用鼠标操作。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WIFI连接和网口
标配没有WIFI模块        。需要购买开发板配套WIFI模块。
WIFI功能需要在系统‘设置’里打开,打开WIFI后,会在屏幕右边搜索到附近的无线网络,点击属于自己的无线网络,并输入密码,
有线网
需要通过一根网线与PC或路由器相连。
通过一根网线,连接这个RJ45接口到PC机的网口或者路由器,
下面是设置PC机和开发板以太网的例子:
1)设置PC主机IPV4地址为192.168.1.2(IP地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2)连接开发板和主机的串口,网口,启动开发板,系统启动后,设置Android的IP地址和主机在同一个网段,例如,在串口中输入:
ifconfig eth0 192.168.1.130 (IP地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测试以太网连接,在串口中输入:
ping 192.168.1.2(开发板ping PC)
或者在PC的cmd窗口中输入:
ping 192.168.1.130(PC ping开发板)
然后可以看到ping命令执行的结果。
开发板连接路由器例子:
ifconfig eth0 192.168.1.130 netmask 255.255.255.0 up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dev eth0
setprop net.dns1 192.168.1.1
摄像头接口
摄像头连在这个接口后,点击桌面的图标,就可以拍照了。
GPS功能
        GPS测试需要到室外空旷的地段,测试前应装上对应的GPS天线,需要安装一个第三方的GpsTest.apk,然后点击运行,查看搜星结果;如果安装凯立德等软件,可实现GPS导航等功能,搜星速度也足够快,十分好用,如下图所示:
        以上为室内靠窗测试效果图,室外可以达到10颗星以上。
游戏
        Exynos 4412配备四核GPU,即‘Mali-400’,性能强劲,各种游戏测试无压力,运行游戏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4412不也是盖三里的cpu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