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 如何在已经设计好的PCB中修改元器件封装?

楼主:
不是换封装,是手动修改~(最好能列一个步骤~谢谢了~~~)

网友A:
解除锁定之后,各种元素都可以变,提供线索,具体操作也已忘记。

网友:
只知道能再PCB封装库里面修改之后更新,不知道能不能再PCB文件里面直接改

网友:
1:make pcblib
2:在lib里找到需要更改封装的元器件进行修改
3:update PCB with curent footpri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除锁定之后,各种元素都可以变,提供线索,具体操作也已忘记。

元器件只要他的封装元素没有锁定,就可以直接选择单个的焊盘之类的进行修改。可以直接进行修改。我自己就这么弄的。

网友:
如果是Altium的话 随心所欲 从封装到网络 都可以在PCB中进行修改 楼主最好能有具体实例 也可以具体讲解

网友B:
初学者刚修改了一个电容元件,步骤如下:
打开PCB板图,[选中元件,左键点Disign- Make PCB library],
打开自建的封装库,修改电容元件图形,保存,
在库中元件上点右键,点Update PCB with CAP.
察看PCB板,换好了,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刚修改了一个电容元件,步骤如下:
打开PCB板图,[选中元件,左键点Disign- Make PCB library],
...

如是自己画的图,就没有必要Make PCB library,直接找自己的库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是自己画的图,就没有必要Make PCB library,直接找自己的库修改

网友:
都不好意思问,初学proteus和keiluvision2,无法联调。都好几天了,没有HEX文件生成.
ISIS中的元件是AT89C52,而UV2工程中找到的元件是ATMEL/89C52,匹配吗?
往下没法进行,.请大神指点
E:\Screenshots

网友:
可以手动直接在pcb上换封装,
把原来的封装删掉,然后把你要的封装从别的pcb上复制过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封装上各个引脚的电气网络要自己手动添加,添加的方法是点开该封装的引脚,在属性一栏中添加电器网络。这样其实比较麻烦,还不如在原理图中把封装换掉,再导入PCB,这样也有利于以后进行这个板子的版本更新。

网友:
AD软件使用中,换封装,或是手动修改,跟新之前要把原来不用的删除,新修改的才能上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