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uif 变砖了

楼主(2015-04-22):
FET430uif 变砖了
用MSP430Flasher.exe软件进行程序下载时,指令写的不对,就升级了fireware,导致设备管理器里面现在显示Texas Instruments MSP-430JTAG,红灯常亮。谁有解决办法,介绍一下

网友A:
没遇到过,仿真器的固件可以刷回的吧,等待大牛解答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方法是:下载最新版IAR 驱动了仿真器,然后降级处理,期间要求拔掉仿真器,这时一定要安装驱动,安装原来的驱动文件WdfCoInstaller01009.dll,,然后再把仿真器连接PC。我的仿真器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