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使用经验】使用重复指令,使用你的代码更简

楼主:
过去也曾讨论过CCS编译器的编译效率问题,作为TI CPU的专用编译器 ---- CCS,不能用到有特点的、效率高的指令,确实让人感到遗憾。

看一下常用的一个函数的编译结果: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
    while(SourceAddr < SourceEndAddr)
    {
       *DestAddr++ = *SourceAddr++;
    }
    return;
}
不优化时:
        ADDB     SP,#4
        MOVL     *-SP[4],XAR5
        MOVL     *-SP[2],XAR4
        MOVL     XAR6,*-SP[2]
        MOVL     ACC,*-SP[4]
        CMPL     ACC,XAR6
        B        $C$L2,LOS
$C$L1:
        MOVL     XAR4,*-SP[2]
        MOV       AL,*XAR4++
        MOVL     *-SP[2],XAR4
        MOVL     XAR4,*-SP[8]
        MOVL     XAR6,XAR4
        ADDB     XAR6,#1
        MOVL     *-SP[8],XAR6
        MOV      *+XAR4[0],AL
        MOVL     XAR6,*-SP[2]
        MOVL     ACC,*-SP[4]
        CMPL     ACC,XAR6
        B        $C$L1,HI
$C$L2:
        SUBB     SP,#4
        LRETR     ; [CPU_]
最高优化级:
        MOVL     XAR7,XAR4
        MOVL     ACC,XAR5
        MOVL     XAR5,*-SP[4]
        CMPL     ACC,XAR7
        BF       $C$L2,LOS
        SUBL     ACC,XAR7
        SUBB     ACC,#1
        MOVL     XAR4,ACC
$C$L1:
        MOV       AL,*XAR7
        MOV      *XAR5++,AL
        SUBB     XAR4,#1
        MOVB     ACC,#0
        ADDB     XAR7,#1
        SUBB     ACC,#1
        CMPL     ACC,XAR4
        BF       $C$L1,NEQ
$C$L2:
        LRETR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相应的指令可用:
XPREAD loc16, *(pma)
XPWRITE *A,loc16
上两条指令是将程序区的内容拷贝至目标地址。指令的应用示例如下:
; Copy the contentsof Array1 to Array2:
; int16 Array1[N];// Located in high 64K of program space
; int16 Array2[N];// Located in data space
; for(i=0; i < N;i++)
; Array2 =Array1;
MOVL XAR2,#Array2 ;XAR2 = pointer to Array2
RPT #(N−1) ; Repeatnext instruction N times
||XPREAD*XAR2++,*(Array1) ; Array2 = Array1,
; i++
然而,使用CCS编译器时,并没有用到此指令------ 不管优化与否。
所以,在应用编程时,与此相当的过程,可以用嵌入汇编的方法,使程序达到最简、运行效率更高。
再看一个例子。将某一数组的值累加。
C程序为:
    for ( i = 0; i < N; i++)
    {
       sum +=Array;
    }
// 注:N为某一定值,为需要累加的长度。
CCS编译后,生成如下汇编代码:
        MOV      *-SP[3],#0   ;使用SP作数据运算 ---CCS惯用的办法。
        MOV       AL,*-SP[3]
        CMPB      AL,#N
        BF        $C$L2,HIS ;判断累加N次否?
        MOVL     XAR4,#_Array 放首地址
$C$L1:
        MOVZ     AR0,*-SP[3]
        MOV       AL,*+XAR4[AR0]
        ADD      *-SP[4],AL
        INC      *-SP[3]
        MOV       AL,*-SP[3]
        CMPB      AL,#N
        BF       $C$L1,LO
可见,CCS编译器并没有用到REP这条指令。

实际上,这个问题使用REP指令很容易解决:
       MOVL   XAR1, #Array      ;数据存储地址
       RPT    #N-1   ||ADDU ACC,*XAR1++;累加32个数据

网友:
程序优化,收藏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