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TFT彩屏刷屏速度测试

楼主:
这几天买了一块MSP432的评估板回来,今天移植了一个320x480的彩屏程序进去,将主频调到看了48M,看刷屏速度感觉一般般啊.小区域为320x240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5NjE5NjQ0.html

网友A:
TFT用SPI驱动还是并行驱动?

网友:
估计是用SPI驱动的吧

网友:
使用什么样的驱动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FT用SPI驱动还是并行驱动?

用的并行8位驱动,用示波器测试频率也达到了4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并行驱动,用示波器测试频率也达到了48m

那么应该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吧?刷屏快慢不能只看MCU,还得看屏幕自身的性能。

网友:
我感觉都没我的430快。。。

网友:
楼主测试MSP4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程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并行8位驱动,用示波器测试频率也达到了48m

不错,8位并行总比spi好多了

网友:
还不错,目前该系列的芯片还较少,,,期待其他432的芯片出来,

网友C:
这明显不可能是48M的M4的速度,楼主把代码晒出来看看是不是有需要优化的地方,另外楼上说的屏的速度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不可能是48M的M4的速度,楼主把代码晒出来看看是不是有需要优化的地方,另外楼上说的屏的速度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
//
// MSP432 main.c template - Empty main
//
//****************************************************************************
#include "msp.h"
#include"LCD.h"
#include "stdint.h"
// !TODO: Remove this definition once the header file is updated this def.
#define CS_KEY 0x695A
// !TODO: Remove this definition once the header file is updated this def.
#define FLCTL_BANK0_RDCTL_WAIT__2    (2 << 12)
#define FLCTL_BANK1_RDCTL_WAIT__2    (2 << 12)
void error(void);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                          // P1.0 set as output
P4DIR |= BIT2 | BIT3;
P4SEL0 |= BIT2 | BIT3;                         // Output ACLK & MCLK
P4SEL1 &= ~(BIT2 | BIT3);

CSKEY = 0x695A;                        // Unlock CS module for register access
CSCTL0 = 0;                            // Reset tuning parameters
CSCTL0 = DCORSEL_5;           // Set DCO to 12MHz (nominal, center of 8-16MHz range)官方例程msp432p401_cs_02.c中红色的是3
// Select ACLK = REFO, SMCLK = MCLK = DCO
CSCTL1 = SELA_2 | SELS_3 | SELM_3;
CSKEY = 0;                             // Lock CS module from unintended accesses

TFT_Initial();//初始化
while(1)
    {
    ClearScreen(0x0000);
    ClearScreen(0x00ff);
    ClearScreen(0xff00);

    show_colour_bar(); //显示彩条
    ClearScreen(0xff00);
    Show_RGB (0,240,0,320,0xf800);//刷出320x240的小区域
    ClearScreen(0xff00);
    }
}

官方例程msp432p401_cs_02.c中红色的是3,查看头文件可看
#define DCORSEL_0                                          (0x00000000)          /* Nominal DCO Frequency Range (MHz): 1 to 2 */
#define DCORSEL_1                                          (0x00010000)          /* Nominal DCO Frequency Range (MHz): 2 to 4 */
#define DCORSEL_2                                          (0x00020000)          /* Nominal DCO Frequency Range (MHz): 4 to 8 */
#define DCORSEL_3                                          (0x00030000)          /* Nominal DCO Frequency Range (MHz): 8 to 16 */
#define DCORSEL_4                                          (0x00040000)          /* Nominal DCO Frequency Range (MHz): 16 to 32 */
#define DCORSEL_5                                          (0x00050000)          /* Nominal DCO Frequency Range (MHz): 32 to 64 */
/* CSCTL0[DCORES] Bits */
#define DCORES_OFS                                         (22)                  /* DCORES Offset */
#define DCORES                                             (0x00400000)          /* Enables the DCO external resistor mode */
/* CSCTL0[DCOEN] Bits */
我知道这样设置DCO是不对的,但我用示波器查看P4.3口 的主时钟时钟输出确实也达到了48m。官方的那个48M例程好像也有问题,我现在也没办法测试了
另外注意 : 我的板子昨天在我将评估板USB从电脑USB接口上取下来转接到示波器USB上供电时板子烧坏了,此时探针还接在P4.3口,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这刷屏速度看着真捉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
// MSP432 main.c template - Empty main
//
//****************************************************************************
#include "msp.h"
#include"LCD.h"
#include "stdint.h"
// !TODO: Remove this definition once the header file is updated this def.
#define CS_KEY 0x695A
// !TODO: Remove this definition once the header file is updated this def.
#define FLCTL_BANK0_RDCTL_WAIT__2    (2

我擦。。。这代码写起来跟430有区别??

网友E:
这屏幕是另外配的还是买板子的时候自带的啊!刚刚买了一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擦。。。这代码写起来跟430有区别??

“MSP430和MSP432产品组合之间的代码、寄存器以及低功耗外设之间的兼容性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充分利用16位和32位器件间的现有代码和端口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屏幕是另外配的还是买板子的时候自带的啊!刚刚买了一块板子。

可以看到下面是一块洞洞板,我猜是自己焊上后组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屏幕是另外配的还是买板子的时候自带的啊!刚刚买了一块板子。

是自己另外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