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矩阵键盘,想自己做个标准键盘~~

楼主:
买的键盘矩阵部分,想自己用AVR单片机写扫描软件,HID做usb发送,让这个键盘能做到和标准键盘使用起来一样,主要是能够实现 短按、长按、组合键,  现在卡在这个部分了 。 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样的工作,能有键盘scan部分的源码最好了,或者给思路也行,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GH60键盘项目
是一群玩机械键盘的geek整的,有些也是开源的
好像也是用AVR的片子
就是DIY一个完整的键盘了
注意前方烧钱示警......

So TM what......?

网友B:
使用状态转移法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状态转移法写程序

能给具体思路吗?主要是按键扫描部分    hid已经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状态转移法写程序

有8*16 个按键    这么多的按键的组合键要怎么样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8*16 个按键    这么多的按键的组合键要怎么样写

可以每个按键占用一个bit位,那么组合按键就很容易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每个按键占用一个bit位,那么组合按键就很容易确定

16字节?128位      然后循环128次读到1就存下位数 ?

是这个思路吗

网友:
8+16=24,整个状态占24位,再加上按下,抬起,长按状态32位的数据类型肯定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字节?128位      然后循环128次读到1就存下位数 ?

是这个思路吗

嗯,使每一个按键都对应一个bit位,比如有键按下就置1,用完清零。组合键的那就同时查询对应位就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循环,每个按键一个io状态对应一个键盘扫描的结果,定义一下哪个数对应哪个按键就行了.组合键是两个按键的逻辑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GH60键盘项目
是一群玩机械键盘的geek整的,有些也是开源的
好像也是用AVR的片子
就是DIY一个完整的键盘了
注意前方烧钱示警......

哈哈  谢啦  钱不是问题啊   现在是单位想做这个事情   在标准键盘的矩阵上还加自己的功能键

但是现在用的是很不正规的扫描机制   神奇的地方是所有想要的功能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GH60键盘项目
是一群玩机械键盘的geek整的,有些也是开源的
好像也是用AVR的片子
就是DIY一个完整的键盘了
注意前方烧钱示警......

我大致看了一遍    玩这个键盘的烧钱之处在于 买机械键盘的东西  跟我写代码搭电路关系不大哦

网友D:
标准键盘的键码是固定的,扩展功能键是有预留的.
怀疑你走错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准键盘的键码是固定的,扩展功能键是有预留的.
怀疑你走错路了.

我介绍下这个小项目

1.购买了一个笔记本的小键盘 , 出来是排线, 这个小键盘是没有mcu的  只是交出来它的矩阵的row0-7 和 col0-15

2.所以在8*16的矩阵中的键位是固定的 ,128个位置中 笔记本的键盘只占用了其中的80+个, 剩下的做成设备上需要添加的的专门的功能键 ,也在键盘扫描里一起扫

3.标准键盘键码保持固定,也还是用usb发,   添加的按键用串口协议与上位机通信

网友:
做完后能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介绍下这个小项目

1.购买了一个笔记本的小键盘 , 出来是排线, 这个小键盘是没有mcu的  只是交出来它的矩阵的row0-7 和 col0-15

2.所以在8*16的矩阵中的键位是固定的 ,128个位置中 笔记本的键盘只占用了其中的80+个, 剩下的做成设备上需要添加的的专门的功能键 ,也在键盘扫描里一起扫

3.标准键盘键码保持固定,也还是用usb发,   添加的按键用串口协议与上位机通信

标准键盘能够同时检测到多按键,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我曾写过一个3*2的矩阵键盘,其实就6个按键,检测的时候最多能检测出按下特定的3个键,某些情况下分辨不出是按下了3个键还是4个键。

所以关于矩阵键盘,估计最多也是只能检测出三个键来,还是特定的三个键。同时按下4个键恐怕很多时候都无法检测出来。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639-1-1.html
昨天刚刚发的帖子,关于矩阵键盘的一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准键盘能够同时检测到多按键,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我曾写过一个3*2的矩阵键盘,其实就6个按键,检测的时候最多能检测出按下特定的3个键,某些情况下分辨不出是按下了3个键还是4个键。

所以关于矩阵键盘,估计最多也是只能检测出三个键来,还是特定的三个键。同时按下4个键恐怕很多时候都无法检测出来。

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情况

  如果按下的三个键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能与这三个键构成矩形的那个键也会被识别为低电平

我以为这就是四个按键被舍弃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情况

  如果按下的三个键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能与这三个键构成矩形的那个键也会被识别为低电平

我以为这就是四个按键被舍弃的原因吧

算法问题吧。我做的2*3键盘在很多时候能够分辨出按下了哪3个键。所以你的标准键盘应该能分辨出更多按键吧

估计为了保证特定组合键的识别率,它们在矩阵的排布上有特殊的设计,可以参考我上一条回复链接中的帖子,不过我这个是2*3的按键,你要识别多按键,势必需要更为复杂的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法问题吧。我做的2*3键盘在很多时候能够分辨出按下了哪3个键。所以你的标准键盘应该能分辨出更多按键吧

估计为了保证特定组合键的识别率,它们在矩阵的排布上有特殊的设计,可以参考我上一条回复链接中的帖子,不过我这个是2*3的按键,你要识别多按键,势必需要更为复杂的逻辑。

我这个设计没有去指定特定的组合键     只是舍弃了四个按键  若按下第四个键我是直接舍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