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实现带通滤波

楼主:
本人想用C语言实现300Hz~4000Hz的带通滤波,不知道如何实现,怎么处理就知道数据对应300hz,4000hz了。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简单的FIR IIR,之后看下FFT ,卡尔曼之类的选择适合你信号特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简单的FIR IIR,之后看下FFT ,卡尔曼之类的选择适合你信号特征的~

谢谢你!我想知道,300Hz是频域的值,我要想用程序实现,需要先推导出这个频域值对应的时域值(实数),对不对啊?滤波器原理刚才复习了,惭愧的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带通的边界300Hz和4000Hz

网友C:
用C语言的话,就只能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这个我也不了解,帮顶一下吧

网友D:
程序滤波还真没搞过,比较熟悉的是四周上的卡尔曼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C语言的话,就只能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这个我也不了解,帮顶一下吧

谢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程序滤波还真没搞过,比较熟悉的是四周上的卡尔曼滤波~

嗯  我要是完成了给你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想知道,300Hz是频域的值,我要想用程序实现,需要先推导出这个频域值对应的时域值(实数),对不对啊?滤波器原理刚才复习了,惭愧的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带通的边界300Hz和4000Hz

看下wiki英文版本的原理说明自己大概就可以写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  我要是完成了给你传一份

好的,非常感谢,多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的,非常感谢,多多交流~~~

说了要给你程序的,那个后来我用FDAtool工具设计的,直接得到滤波器系统函数,波形衰减什么的也都直接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要给你程序的,那个后来我用FDAtool工具设计的,直接得到滤波器系统函数,波形衰减什么的也都直接读出来了。

哦,那挺好的,MATLAB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MATLAB生成数据表,之后直接放在C中用就OK

网友:
不知群主大大程序搞好了没,有的话能否发一份,救济!

网友:
滤波的信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