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称的 外壳 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个电子称,是用pcb自己做的板子,而且是用TFT2.8显示的,最近老师让我们把自己做的电子称包装一下,这样显得更漂亮,老师是让我们改装市场上的电子称,但是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地方能定做外壳,或者有专门买电子秤外壳的地方,或者是能用什么别的方法决解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请见谅啊,

网友A:
正确的顺序是先找合适的机壳,然后再根据机壳的空间、结构来设计PCB和接口等,倒过来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了。淘宝和阿里巴巴上都有卖机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顺序是先找合适的机壳,然后再根据机壳的空间、结构来设计PCB和接口等,倒过来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了。淘宝和阿里巴巴上都有卖机壳的。

好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但是网上那些壳都是和LCD相配套的,没有放触摸屏(320*240)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
TB上应该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但是网上那些壳都是和LCD相配套的,没有放触摸屏(320*240)这么大的空间

那就去拼你的RP吧,碰上恰好满足的,恐怕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低。非要现成的外壳,如前面所言,按正确的次序重来。当然,你肯下血本的话,有种东西叫3D打印,还有种东西叫''手扳'',终极大法则叫注塑模具。

网友C:
自己拿工具改装吧,比如锉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拿工具改装吧,比如锉刀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去拼你的RP吧,碰上恰好满足的,恐怕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低。非要现成的外壳,如前面所言,按正确的次序重来。当然,你肯下血本的话,有种东西叫3D打印,还有种东西叫''手扳'',终极大法则叫注塑模具。

嗯,谢谢你提供这么多方法

网友B:
在淘宝上找了,看到有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找了,看到有一个差不多的

价格便宜吗?我经常做的东西就是缺少外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价格便宜吗?我经常做的东西就是缺少外壳

外壳不难找,但凡做实用的东西,我都会先确定好外壳,然后再根据外壳来开展设计。电子配套市场、淘宝、阿里巴巴上都有大量卖各式外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价格便宜吗?我经常做的东西就是缺少外壳

十来块吧,到时有点不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难找,但凡做实用的东西,我都会先确定好外壳,然后再根据外壳来开展设计。电子配套市场、淘宝、阿里巴巴上都有大量卖各式外壳的。

一个产品的外形包装很重要,外壳就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来块吧,到时有点不配套

下次做东西,去淘淘外壳

网友:
淘宝找个差不多的买回来,拆了,把你的塞进去。搞定哈哈哈

网友:
如果你想玩花头,搞创意,

可以做做3D打印外壳。

够噱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