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数据传输(2)

楼主:
【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数据传输(2)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 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系统概述
在上一篇文章已经成功进行了这样的测试,每中断一次,ARM从FPGA的ROM中取一次数据,这边文章主要是测试一下,ADC的数据经过双口RAM传递给ARM的过程,设计框图如下所示:

3、Qsys设计
下图是qsys的设计和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1)  如图所示adc_origin_data挂载在HPS-to-FPGA bridge上,偏移地址为20040000(这个地址是可以任意改动的,注意和驱动对应就行了)
2)  增加了adc_spi_pio的控制接口,实现对ADC的配置和初始化,这个前面的测试中是没有注意的

quartus工程文件见附件: test-irq.zip (6.93 MB, 下载次数: 236, 售价: 1 分芯积分)

4、ADC驱动设计
这里测试驱动主要使用了Embest自带的驱动,位于drivers\char\adc9628.c,具体代码可见附件:
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用例,实际使用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上面qsys中偏移地址的设置就是为了和驱动相对应的。

主要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模拟SPI接口完成ADC9628的初始化
/*
*init the registers of ADC9628,
*write to Altera's PIO IP core to operate the gpio as spi pins
*/
static void bsp_adc_init(struct adc_priv_data *adc_data)
{
    int iadc_val  ;

    writew( 0x7,adc_data->regbase + (0x1*4));                                                 /* pio_dir = 0x7 */
        writew( 0x6,adc_data->regbase + (0x4*4));                                                 /* cs = 1  */
        writew( 0x2,adc_data->regbase + (0x4*4));                                                 /* sclk=0 */
        mdelay(2);

    iadc_val = ad9628_read(0x1 );                                                                          /*  chip ID, 0x89 */

    printk(KERN_INFO"current id = %x \n", iadc_val);

    iadc_val = ad9628_read(0x2 );                                                                          /*  chip grade */
        iadc_val = ad9628_read(0x0b );                                                                         /* clock divide */
        iadc_val = 0x0;
        ad9628_write(0x0b, iadc_val);
        iadc_val = ad9628_read(0x0b );
    iadc_val = ad9628_read(0x09 );                                                                  /* DUTY stabilty */
        iadc_val = ad9628_read(0x0b );                                                                  /* clock ratio */
        ad9628_write(0x05, 0x03);                                                                             /*  Channel a b */
    iadc_val = ad9628_read(0x5 );
        ad9628_write(0x0d, 0x0);                                                                                  /*  normal mode */

    iadc_val = ad9628_read(0xd );
        iadc_val = ad9628_read(0x101 );

        iadc_val |= (0x1<<7);
        ad9628_write(0x101, iadc_val);
        iadc_val = ad9628_read(0x101 );

        bsp_adc_cmos();
        iadc_val = ad9628_read(0x14 );

}

2)完成读双口RAM的操作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adc_fops = {
        .read                = adc_read,
        .open                = adc_open,
        .release                = adc_release,
        .owner                = THIS_MODULE,
};

3)把ADC注册成一个char型设备
static int __init adc9628_init(void)
{
        dev_t dev = MKDEV(LARK_ADC_MAJOR, 0);
        int ret;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 max_adc_minors, "adc");
        if (ret)
                goto error;

        cdev_init(&adc_cdev, &adc_fops);
        ret = cdev_add(&adc_cdev, dev, max_adc_minors);
        if (ret) {
                goto error_region;
        }

        adc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adc");
        if (IS_ERR(adc_class)) {
                printk(KERN_ERR "Error creating adc class.\n");
                cdev_del(&adc_cdev);
                ret = PTR_ERR(adc_class);
                goto error_region;
        }
        adc_class->devnode = adc_devnode;
        device_create(adc_class, NULL, MKDEV(LARK_ADC_MAJOR, 0), NULL, "adc");

        if (!request_mem_region(BSP_ADC_ADDR,sizeof(u32),"adc9628")) {
                printk( "Memory region busy\n");
                return  -EBUSY;

        }
        gRegbase = ioremap_nocache(BSP_ADC_ADDR, sizeof(u32));
        if(!gRegbase) {
            printk( KERN_INFO" ioremap failed\n");
                return -EIO;
        }

        if (!request_mem_region(BSP_FIFO_BASE,sizeof(u32)*1024,"adc9628_fifo")) {
                printk( KERN_INFO"Memory region busy\n");
                return  -EBUSY;

        }
        gFifobase = ioremap_nocache(BSP_FIFO_BASE, sizeof(u32)*1024);
        if(!gFifobase) {
            printk( KERN_INFO" ioremap failed\n");
                return -EIO;
        }

        return 0;

error_region: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 max_adc_minors);
error:
        return ret;
}

至此ADC驱动介绍完毕,记得在编译系统的时候把驱动编译进去就行了

5、应用程序设计
这里使用的也是Embest提供的测试程序,详细程序可见附件:
测试程序主要完成了FFT计算,我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因为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只是用它做个测试吧,有兴趣的自行研究吧,这里就不分析代码了;

6、测试结果

1) 环境搭建
把信号发生器的两个输出口,分别接ADC9628 的两个输入端,如下图所示:

2)设置信号发生器

3)运行测试程序
root@arm:~/adc# ./adc_test
current id = 89
dong fft
caculate real valule

146:chanel0 frequency = 14.970703, amplitude=2185

293:chanel1 frequency = 30.043945, amplitude=1806

从测试结果看chanel0的频率测量是14.970703Mhz,chanel1的频率测量是30.043945Mhz,和实际设置值相似,且可以按照设定频率进行准确的跟踪,说明数据传输应该没有问题

7、小结
1) 本次主要测试ADC的采集数据通过双口RAM传递给ARM的过程,测试结果一切正常,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2)HPS-to-FPGA bridge接口传输的性能还有待进一步的测试,目前优先完成系统设计;
3)下一步准备把前面设计的中断,加入到驱动中去,这样驱动就更加实用了;
4)同时准备移植web服务器,把采集的数据能够在web上进行展示,这方面不擅长,有大侠可帮忙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高端,很是羡慕。

网友:
不厉害哦 比较简单的
刚学比较苦逼点

网友A:
你好,我看你的代码中 给AD的105M的时钟信号怎么只分配了P端 没有分配N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你的代码中 给AD的105M的时钟信号怎么只分配了P端 没有分配N端呢

哦 原来只要分配P就行,N会自动分配。哎 好久没用ALTERA的器件了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楼主的几篇文章,深受启发,感谢!!

网友:
楼主辛苦,
先顶
以后要细细看

网友:
很高的采样频率a

网友:
确实很有用,找了官网资料,一直没找到h2f控制部分的,api说明也没找到,这次总算有些启示了

网友:
想问下 楼主是用什么编译程序的?DS-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厉害哦 比较简单的
刚学比较苦逼点

楼主,你看了你发的adc驱动,有些问题想请教下。bsp_adc_init()函数中
writew( 0x7,adc_data->regbase + (0x1*4));                                                 /* pio_dir = 0x7 */
writew( 0x6,adc_data->regbase + (0x4*4));                                                 /* cs = 1  */
writew( 0x2,adc_data->regbase + (0x4*4));                                                 /* sclk=0 */

对于(0x1*4), (0x4*4),(0x4*4)写了对应值,是什么意思呢? (0x1*4),(0x4*4), (0x4*4)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哦 原来只要分配P就行,N会自动分配。哎 好久没用ALTERA的器件了
哦 原来只要分配P就行,N会自动分配。哎 好久没用ALTERA的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