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BUCK芯片,300V稳压到100V

楼主:
想做一个稳压电路,稳压到100V,输入工频220V,首先进行整流,然后采用非隔离BUCK电路,反馈控制,进行稳压设计,输出功率为20W.求各位前辈推荐芯片,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么高电压,恐怕没有集成电路可以使用。
为何一定要用非隔离的Buck电路?这个功率水平的反激集成电路是有的,你把它用上不就行了?无论如何你的目标是输出100V直流,能够实现此目标,管他什么拓扑?

网友B:
要找300V稳压到100V的芯片,确实不好找,或者就么有这样的BUCK芯片。
直接用输出直流100V的电路方案就可以了呗。

网友C:
楼主的思路错误,用传统的PWM控制芯片即可,结构类似PC电源,只是变压器设计不同。楼主的功率要求,用这个自1980s初就大量应用的方案,零星制作的成本也就不到二十元,还是隔离的。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发现有某个国内的公司在宣传这样的芯片,看其说明书,感觉性能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发现有某个国内的公司在宣传这样的芯片,看其说明书,感觉性能很不错。

哦,什么公司?什么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电压,恐怕没有集成电路可以使用。
为何一定要用非隔离的Buck电路?这个功率水平的反激集成电路是有的,你把它用上不就行了?无论如何你的目标是输出100V直流,能够实现此目标,管他什么拓扑?

恩恩,起初不考虑反激是因为反激的制作过程中,有变压器环节,缠绕起来比较复杂。没想到buck的控制芯片这么不好找,请问是不是buck芯片的输出电压都比较小,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最高就是36v。反激芯片您能不能给推荐一个,TI,PI,安森美的都可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找300V稳压到100V的芯片,确实不好找,或者就么有这样的BUCK芯片。
直接用输出直流100V的电路方案就可以了呗。

恩恩,感谢,但是要考虑电网电压的波动,必须要稳压,直接输出肯定要有波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错误,用传统的PWM控制芯片即可,结构类似PC电源,只是变压器设计不同。楼主的功率要求,用这个自1980s初就大量应用的方案,零星制作的成本也就不到二十元,还是隔离的。

哦,感谢,这么说要用反激设计?buck的控制芯片的输出电压是不是都是比较小?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款控制芯片,TI    PI   安森美   的都可以。。您说的这个是自己搭这样的一个反馈控制回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起初不考虑反激是因为反激的制作过程中,有变压器环节,缠绕起来比较复杂。没想到buck的控制芯片这么不好找,请问是不是buck芯片的输出电压都比较小,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最高就是36v。反激芯片您能不能给推荐一个,TI,PI,安森美的都可以,感谢。

Buck芯片难以做到高电压,是因为控制部分很难与功率管联接。
反激确实要用到变压器,但Buck电路需要用一支电感,而反激变压器不过就是两支电感耦合到一起。复杂程度相差并不多。
至于反激芯片,问qwqwqw2088吧,他可能对常用芯片更熟悉。
另外,qwqwqw2088所说“直接用输出直流100V的电路方案就可以了”显然是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什么公司?什么芯片。

具体的事忘了。在论坛搜索,以“LED”、“电源”等关键词搜索没有找到。

网友B:
做反激电路,用比较常见的芯片uc3842就可以
不过,楼主的要求是100V的输出,属于高压输出,要注意的事情还比较多。

提供一篇文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感谢,这么说要用反激设计?buck的控制芯片的输出电压是不是都是比较小?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款控制芯片,TI    PI   安森美   的都可以。。您说的这个是自己搭这样的一个反馈控制回路吗?

高压集成电路的工艺困难,成本高而性能差,跟是不是Buck没啥关系。
传统的TL494、SG3524之类都行,去找找PC电源电路图集看看吧,变压器也有辅助设计软件的,去配套市场定制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反激电路,用比较常见的芯片uc3842就可以
不过,楼主的要求是100V的输出,属于高压输出,要注意的事情还比较多。

提供一篇文章参考一下。

我猜楼主要的是功率管集成在芯片内部的,不必外加功率管的,例如较老的TOP222Y、TOP223G、TNY268P等等。外围元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