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5K线圈耦合到的能量给24L01用----无源2.4G探讨!!!

楼主:
 用125K线圈耦合到的能量给24L01用即无源2.4G数据传输,
1. 125K线圈耦合到的能量挺大的,距离也有10mm以上,不知能不能在24L01的VCC端多加电容储能,待能量充足就发起通信。
2. 125K能量发射端有什么方法能能提高发射电压,淘宝上卖的模块最高也就发射正负25V的125K正弦波,感觉电压能再高一些更好。
3. 其实我想要的就是能产生20mA以上,35V以上的125K正弦波的芯片,或者模块。

网友:
用无线充电方案而非非接触IC卡方案。

网友:
版主有没有简单的无线充电方案啊?

网友:
我用RFID方案是有原因的,
1. RFID方案由无线充电即无线数据传输两部分构成,由于我用24L01收发数据,因此只需取RFID的无线充电部分即可。
2. RFID都是现成的模块,满大街都是。模块一插上电就有正负高压正弦波产生。不用自己去设计高压正弦波产生电路。
3. 标准的125K线圈很容易买到,新手重新设计某个频率的线圈是很难的,而且还需要直径20mm以内的小线圈。
4. RFID模块大都是很低功耗的模块,我这个作业是用USB2.0口供电的,总功耗尽量控制小于200mA。
5. 无线充电方案传输能量的距离好像没有RFID方案远一些,RFID在无遮挡的情况下我试过好像50mm都能点亮LED的。

网友:
1.RFID模块频率不是13.56M?莫非是我孤陋寡闻了?
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RFID标签内部有电荷泵结构,通过它来提高电压的。
3.有别于普通的无线传输,由于无源标签完全由读卡器提供能量,有部分标签采用改变负载大小,然后在读卡器端检测电流大小来实现数据传输的。换句话说,就是RFID提供的能量不一定能够维系24L01通信之用。
同样建议你采用无线充电方案,无线充电也应该有现成的模块出售的,RFID毕竟不是专门用来做这个的。

网友:
谢谢“qiushenghua”版大!
1. RFID模块有13.56M及125K的,我都买来玩过,同样的传输距离比如30mm,获得的能量还没125K的一半,这个我测试过了。
2. 我看很多无线充电方案都是用磁铁心那种电感耦合变压器模型传递电能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超近距离内传输能量的效率很高,但是距离很小很小,只能在1CM以内,而我的要求是能够达到5CM的,相比之下RFID的方式用两个线圈在平行方向传能的距离会远很多,我手头的125K  直径1.5CM的线圈在50mm的距离下都能点亮LED的。
3.最关键是就我目前的这个125K的RFID产生的能量已经差不多能用了,只要距离再提高一点点即可,我就想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提高一点点距离?
4. 我的接收端是个半封闭的圆柱型金属壳体,直径25mm,只在底部开一个玻璃孔直径18mm来接收无线能量的,
    因此我内部的接收线圈只能做到直径15mm。
最近几次提问都是由两位版主回答的,其它大大都没出现,看来坛子没以前活跃了啊。

网友:
想想高中物理学的愣次定律,感应电动势的大小等于什么,调整这几个参数就行了。
毕竟只是取电而已,不是通信。只是这样做效率想必不会高

网友:
qiushenghua版大,您越说我越糊涂了,愣次定律好像跟磁通量有关吧,
我用的是RFID的方案,发射能量及接收能量方都没有磁铁的,只有发射线圈及接收线圈。
好吧,我上网找找看有没有超小型的无线充电模块及接收模块。

再次谢谢“qiushenghua”版大。

网友:
我想问下,你最后解决了吗   能加好友私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