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485的一个程序,串口下发数据485接收到数据后换行回车返回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确实没有太大必要。而且len为什么用UARTRead()函数来读,直接用sizeof()就行了。
这种事吧,自己能确认正确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刨根问题,有可能是作者有其他用途。或者干脆是走弯路了但是没有改过来,都有可能。
确保自己的功能正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太大必要。而且len为什么用UARTRead()函数来读,直接用sizeof()就行了。
这种事吧,自己能确认正确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刨根问题,有可能是作者有其他用途。或者干脆是走弯路了但是没有改过来,都有可能。
确保自己的功能正确就行

比如电脑发送1234,不就是只是输入了1234没有输入换行回车吗?也就是只会接受1234收不到换行回车?但是作者说系统自己在485接受时加上了换行回车有这种理论吗?

网友:
这个要看自己的协议了,电脑一般是不加的,发什么就是什么。你可以把电脑的串口收发短起来看看。但是如果是上位机软件,没准儿会加上,反正串口助手不会加的。
至于单片机给电脑发数的话,如果发的是ASCII码,一般加上换行的话在串口助手里面会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