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产生信号源的问题,求助了

楼主(2015-04-23):
AD9850产生信号源的问题,求助了
现在芯片出来的信号是只能调节频率的,现在想也能调节幅度应该怎样做呢,该加点什么东西去调节呢??
信号源

网友A:
你看一下AD9850芯片data sheet,里边应该有控制幅值的参数吧,然后软件中设置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