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模块向hps发送中断。

楼主:
  在ds——5开发环境。已经调试完成了查询串口收发,想使用中断了来完成。计划使用alt_interrupt.h 文件中的 alt_int_isr_register();函数来完成
但是编译的时候总是报告找不到这个函数,右键也能连接到这个文件,是不是要修改makefile 文件,包含alt_interrupt.c 文件。请求大神指点 makefile文件内容如下
  CFLAGS = -g -Wall -std=c99 -I d:/altera/14.0/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hwlib/include
CROSS_COMPILE = arm-linux-gnueabihf-
LDFLAGS =  -g -Wall
CC = $(CROSS_COMPILE)gcc

#生成 SOM_LedTest_Linux可执行文件

all: SOM_LedTest_Linux
%.o : %.c
        $(CC) $(CFLAGS) -c $< -o $@
SOM_LedTest_Linux : main.o
        $(CC) $(LDFLAGS)   $^ -o $@

#Clean 目标

.PHONY: clean
clean:
        rm -f SOM_LedTest_Linux  *.a *.o

网友:
楼主可以把报告发上来瞧瞧……

网友:
这个是ds5做的不好的一个地方,需要把源文件路径在makefile中告诉编译器
源文件在安装目录中

网友:
我目前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在SOC中使用中断),您那个问题《关于串口模块向hps发送中断》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需要在makefile里把需要用的c文件都加上,就能解决,还要问你你注册成功了吗??能从fpga一侧触发hps的中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