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小弟初涉电子技术,有一些问题不太明白,还望赐教!
在Proteus中,terminals下的power和generators下的DC,有什么区别吗?我设置成相同的电压,仿真效果也不一样啊?
另外,在我的理解中,排阻respack,应该就是若干个排阻,一边统一连接到1脚,另一边各自独立引出来的吧?可是为什么和单独摆一组电阻的效果不一样呢?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DC是直流信号,没有带负载能力的,power是电源,当然是不同的。如果只是当作电压信号用就没有什么区别。

排阻和电阻没有太大区别,关键是看你怎么用的,可以贴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是直流信号,没有带负载能力的,power是电源,当然是不同的。如果只是当作电压信号用就没有什么区别。

排阻和电阻没有太大区别,关键是看你怎么用的,可以贴个图大家看看。

感谢您的回复。

1、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似乎恍然大悟,但又有所疑问,请看下面的图:

                              图1

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排阻阻值是620欧,DC是5V,这样的话,右上的DC算是在带负载吗?为什么可以驱动呢?

另外再补充两个相关的问题:

1.1、那我们实际接线时使用的电源,难道在Proteus中应该是POWER而不是DC?

1.2、我这种共阳极数码管的接法,考虑功耗等因素,是否有改善的余地?

2、关于第二个问题,请看下面两个图的对比:

                              图2.1

                             图2.2

在这里,我是想连一个共阴极的数码管,电阻和排阻阻值都是62欧,DC是5V,但是用电阻连接,灯能亮,用排阻连接,灯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共阴极的数码管,用51的P0做软件驱动的话,应该怎么画线呢?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1、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似乎恍然大悟,但又有所疑问,请看下面的图:

                              图1

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排阻阻值是620欧,DC是5V,这样的话,右上的DC算是在带负载吗?为什么可以驱动呢?

另外再补充两个相关的问题:

1.1、那我们实际接线时使用的电源,难道在Proteus中应该是POWER而不是DC?

1.2、我这种共阳极数码管的接法,考虑功耗等因素,是否有改善的余地?

2、关于第二个问题,请看下面两个图的对比:

                              图2.1

                             图2.2

在这里,我是想连一个共阴极的数码管,电阻和排阻阻值都是62欧,DC是5V,但是用电阻连接,灯能亮,用排阻连接,灯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共阴极的数码管,用51的P0做软件驱动的话,应该怎么画线呢?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在一些情况下,DC也可以作为电源使用,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还是使用VCC/VDD比较好。默认情况下,芯片的VCC连接到系统的VCC,VCC是+5V,可以在菜单的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去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1、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似乎恍然大悟,但又有所疑问,请看下面的图:

                              图1

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排阻阻值是620欧,DC是5V,这样的话,右上的DC算是在带负载吗?为什么可以驱动呢?

另外再补充两个相关的问题:

1.1、那我们实际接线时使用的电源,难道在Proteus中应该是POWER而不是DC?

1.2、我这种共阳极数码管的接法,考虑功耗等因素,是否有改善的余地?

2、关于第二个问题,请看下面两个图的对比:

                              图2.1

                             图2.2

在这里,我是想连一个共阴极的数码管,电阻和排阻阻值都是62欧,DC是5V,但是用电阻连接,灯能亮,用排阻连接,灯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共阴极的数码管,用51的P0做软件驱动的话,应该怎么画线呢?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第二个问题,看起来是你的排阻有问题,你换个排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看起来是你的排阻有问题,你换个排阻试试。

谢谢,恐怕排阻真的是有问题,我在2.2中,把DC换成POWER,发现经过的电流在450毫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