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从工频到DC 100V的反激控制芯片

楼主(2015-04-23):
求推荐从工频到DC 100V的反激控制芯片
电网波动165-265AC,想在想用反激电路控制到100VDC,求推荐这样的控制芯片,输出功率20W.

网友A:
我估计楼主要的是功率管也集成到控制芯片内部的类型,通常只有三个端子(三条腿),而不是单纯的控制芯片。
找qwqwqw2088吧。

网友B:
这种是现在最常用的小功率电源设计条件。相应该的IC非常多,很多公司在做这个IC,最早的是PI,现在还在做,PHILIPS也做。国内的公司也可以做,也有相应的芯片。
所以,楼主随便搜索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