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实时时钟模块的430单片机怎么找啊

楼主:
如题,想从430里面找一款带实时时钟模块的。有什么快捷的方法不,总不能一个一个看datasheet吧。是后缀有区分还是编号能区分啊。

用过的最好推荐一个型号,最好是G系列的。我看G系列的介绍上说是有带实时时钟的,但没有找到

网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ge#~p1342=Real-Time Clock

还是把链接补上吧

网友:
Ti主页上选型很好很强大了
瞧瞧就会用

So TM what......?

网友:
主要是CG4 F4 FG4 FR4 FR5 FR6系列的MSP430MCU

网友:
楼主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选型表么,官网可以下。另外官网也可以直接在线选型的

网友:
选型界面上好像没有实时时钟这个选项,我发帖之前已经看过了。
谢谢各位

网友:
TI官网可以筛选,选择你需要的功能就会筛选出对应的单片机型号,刚看了一下,有RTC的没见到G系列的,推荐使用FR系列的。

网友:
果断官网调啦,现在各大半导体都有网页刷选器的,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开始没有找到RTC的选项。后来有人指点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