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 HPS中 hard processor system ->SDRAM ->PHY setting

楼主:
cyclone v HPS中 hard processor system ->SDRAM ->PHY setting 中的PLL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时钟从哪里输入的?
没有使能FPGA TO HPS  SDRAM PLL参考时钟。
我从资料上看到 HPS的时钟管理器可以选择从 EOSC1和EOSC2,这个怎么选择,怎么连接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qsys中有个时钟组件输入是50M,然后给hps 和外设提供时钟,如果我的FPGA还没配置那如何给HPS提供时钟?
HPS中 HPS_CLK1和HPS_CLK2这两个时钟引脚的作用呢?求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