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9

楼主:
请问大神 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5C00   Session aborted! 这是什么原因,我用MSP430F5419,它的例程能下载,自己写的就报错!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我看了看,两个程序的设置是一样的,自己写的程序下成功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