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 JLink-Clone 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
问题描述             在使用高版本版KEIL时,提示要升级固件,升级后就出现JLINK is Clone的提示!“the emulator is JLink-Clone, the segger software only support orginal segger device”然后闪退,IDE崩溃关闭!
1.安   1   安装固件烧录软件双击Install AT91-ISP v1.13.exe,选择默认设置,安装好以后,桌面上生成如下两个图标,如图2所示:
2.擦 2  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打开JLINK 外壳,见到JLINK内部电路如图3所示:
2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2  ❤ 短接图3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2  ❤ 短接图3中,B处的两个过孔。
2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3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2  ❤ 断开图3中B处的短接。

1.3               3.更新固件
双击桌面上的SAM-PROG v2.4图标 ,运行SAM-PROG v2.4烧录软件,按图4所示进行设置。

2  将JLINK V8通过USB线与PC机连接。此时,SAM-PROG v2.4软件中的Write Flash按钮将变为有效。(注意,先打开SAM-PROG v2.4再连接JLINK 与PC机)。

2  点击Write Flash 按钮,烧录固件,待烧录完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
2  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

          以上内容来自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107.htm 非常感谢原作者整点原子

注意在这一步,一般来说都是可以的,即可以直接按照如上教程,但是,如果write Flash 按钮一直是灰色,那么 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当前的jlink识别状态,正常应该是atmel-91XXXXXXXXXXX,如果是其他的或者干脆是一个黄色感叹号,说明驱动没装好。         我在win7和win8.1电脑上(64位)死活不行,驱动怎么都装不好,只能说明不适合他啊,不得已转到winxp上,((虚拟机),发现驱动还是不能装,直接找到烧录软件中的drv驱动,竟然出现什么段错误的。。。具体的名字我忘了,真是好事多磨啊。经过一番对度娘的询问搜索,果然还是网友强大,竟然是缺少 serenum.sys usbser.sys。在其他xp电脑上找到这几个文件,然后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面,然后在安装,可以了。感谢上苍
          不过以上步骤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你插上之后还是会提示你升级啊,升级了肯定不行,但总是让你升级也烦是不。与在经过与度娘的再三商量后,网友又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答案。
             人用的JLINK仿真器(某宝上买的),在使用新版KEIL时,提示要升级固件,升级后就出现JLINK is Clone的提示。在网上找了许多关于修复的资料,都觉得不是很好。经过本人反复试验,总算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操作步骤如下:
  • 请参照《JLINK V8固件烧录指导.pdf》进行固件烧写。(烧写固件使用J-LINK V8.bin)
  • 安装Setup_JLinkARM_V450l(若安装其它版本的,仍建议安装此版本,已安装版本不用卸载,否则可能会出现刚烧写好固件就提示Clone的情况)。
  • 连接仿真器到电脑上,打开J-Link Commander(刚安装版本的),提示升级时点击取消,若仿真器正确识别,就可以在命令行键入命令如下:
    exec setsn=XXXXXXXX (XXXXXXXX代表16进制,值随意设定)
  • 关闭J-Link Commander,就可以使用其它版本的JLINK软件对仿真器进行固件升级了(不会再出现仿真器Clone的提示了)。
  • 使用 J-Link Configurator,进行固件升级。

    另一网友做法:
    1、重新烧写固件到Jlink,将原来V8.bin固件用Winhex打开,并找到偏移地址为0xff00为首地址4bytes修改为其他值,只要不为原来的11111117 或 805306163即可,因为更新后的固件对这两个固件SN进行了强制校验,修改为其他值即可完美解决问题。
    一种灵活的修改SN的方法:将0xff00为起始地址的4Bytes修改为0xffffffff,更新固件后,打开Commander,不理会更新,在Jlink命令后面输入
    exec setsn = xxxxxxxx,所输入的sn为16进制,必须为8个字符如01234567,否则更新升级时会出现错误。
    2、此时安装了Segger4.65d的版本,打开JLink Commander,按要求提示更新,更新完之后即可正常使用最新的版本了。
            PS:CM0加入读保护后,Segger的Unsecured Chip功能不能正常使用了,还未找到办法。跟ST的FAE联系后,建议使用ST Link的STVP来对Option Byte进行擦除,对RDP进行擦除。

另一网友解析Jlink:

Jlink这个东西很强大,可以支持很多芯片的Flash烧写。在用Jlink仿真器的时候,有时会出现“连接不上”、“指示灯不亮”的情况,由于本人也和大多数人一样,用的是“山寨”Jlink,出现问题难免,当然还有操作不当什么的,所有这下不用纠结了,自己动手就好了……
   当然一般情况,你打开仿真器外壳,测量电源如果正常的情况就基本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因为硬件不是那么容易坏滴(也有例外,暂且不表),另外如果觉得你的仿真器版本低了,如V7想升级到V8等(以后会有更高版本),升级最基本的好处是支持更多的MCU。好了,接下来该干正紧事儿:
   原理:
     AT91SAM7S64内部“隐藏”着一段程序叫SAM-BA BOOT, 它是在出厂时被固化的,不会被擦除,也不会被重写。由于ATMEL没有说明这段程序在哪里所以叫“隐藏”,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会被复制到内部FLASH首部,这个复制的过程叫恢复系统程序(System Recovery Procedure)系统程序恢复后下一次上电或手动复位时SAM-BA BOOT 就会得到运行, 它使用片上集成的USB或DBGU(其实就是UART)与上位机通信实现自编程。
   目前Jlink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上图:

   大家可以拆开看一看你的Jlink,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后面的步骤一定要拆的哈,呵呵……
   在这之前要做一个准备工作,先安装压缩包里的Install AT91-ISP v1.13.exe ,然后重启电脑,重启电脑的时候不要闲着,打开Jlink外壳。
   1、擦除AT91SAM7S64
   拔掉Jlink电源,短接板上ERASE(图中标注A)后再连接Jlink电源,等1min左右的时间后就好了,掉电,断开ERASE
   2、将SAM-BA Boot 固件复制到FLASH存储器的头两个区
   同样拔掉Jlink电源,短接板上TST(图中标注B)后上电,约1min后掉电,断开TST
   3、安装USB驱动
   重新上电后,发现新硬件,这时候需要安装USB驱动,默认只需要系统自动查找并安装即可。
   打开上面安装的那个SAM-BA软件,这时候你会看到
如果没有,可能由以下几点原因:
    (1)恢复系统程序未成功
    (2)硬件连接存在问题
    (3)USB驱动程序未被指定
注意:连接方式:\usb\ARM0,硬件的选取,这里是at91sam7s64-ek
    点击connet出现下面界面:

当然里面有一些参数设置,我们就不要折腾了,默认即可,这时候,点击

将压缩包里的V84.10.bin  (另外一个固件也可)固件点击 Send File 按钮(下载过程中弹出的对话框点击yes就可以了)下载完毕就好了。
最后,拔下Jlink重新上电即可使用……
   大多数情况通过这种方法是可以解决的,至于说灵不灵,大家试了就知道……
   本文档参照网络资料后经本人整理,在这里感谢他们……

真是强大的网友,感谢他们对广大嵌入式行业做出的贡献。

           直接说说我的做法吧,将0xff00出的四个字节改变(任意),然后保存,下载到jlink中,链接keil,提示升级 ,点击ok,过了一会,重现链接jlink ,你的jlink复活了。。。

        以上综合了众多网友的答案,再次表示感谢。
        为了方便大家,我把用到的驱动啊,软件啊,都放到下面了。需要直接下载吧

网友:
俺的J-LINK现在不用了,因为有ST-LINK。

以前买的时候还是很贵的。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就有主意了。

网友A:
能不能告知一下 sam prog v2.4烧录成功的界面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告知一下 sam prog v2.4烧录成功的界面 谢了

我忘了,可能显示100%吧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nt5wRA5
这个里面有个V8+++++.bin的固件测试稳定,也可以无限升级;

http://pan.baidu.com/s/1c0bSY5q
这里有个隔离板,隔离调试,更能保证固件不丢失,调试高压板子等;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强大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