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准备电子设计大赛电源模块

楼主:
今年的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不知道怎么准备电子设计大赛的电源模块耶?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赛中应该会用到电源转换模块,就是12V转正负5V,或者正负3V等等,你查一下电源转换芯片资料,会有典型应用电路,然后自己调一下就差不多了,我们当时用的是AMS1117好像。

网友B:
刚才看了楼主发的一个7815的帖子,可能楼主对电源这一块不是很熟悉吧。

针对比赛所用器件不讲成本,以及性能可靠,本着使用方便的原则,建议选用TI的易电源,------ 没有外部电感的易电源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赛中应该会用到电源转换模块,就是12V转正负5V,或者正负3V等等,你查一下电源转换芯片资料,会有典型应用电路,然后自己调一下就差不多了,我们当时用的是AMS1117好像。

也就是现在就要把这些电路搭出来吗?

比喻做一个12V转5V的,再转3V,这类的电路现在做出来准备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楼主发的一个7815的帖子,可能楼主对电源这一块不是很熟悉吧。

针对比赛所用器件不讲成本,以及性能可靠,本着使用方便的原则,建议选用TI的易电源,------ 没有外部电感的易电源模块。

是的,是准备做下关于电源的东西,晚上在阿莫里面找到一个楼主发的数控稳压电源。那个电路是那个楼主的,我看不懂,所以就还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现在就要把这些电路搭出来吗?

比喻做一个12V转5V的,再转3V,这类的电路现在做出来准备着吗?

完全可以啊,可以做成PCB,自己调试调试,中间肯定也会遇到问题,就当练手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