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30的P1中断

楼主:
参考的是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
但是自己用P1后4位中断,P6接led显示就是出不来效果。
不算入门,劳驾高手指正。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 "config.h"
/************************************************
* 初始化IO
***********************************************/
void GPIO_Init()
{
        P1DIR |= 0xF0;                //按键 输入
        P6DIR |= 0XFF;                //led 输出
        P6OUT |= 0XFF;
        P1IE |= 0X0F;                //后4位允许中断
}
/**********************************************
*P13按下
* *******************************************/
void P13_Onclick()
{
        P6OUT = ~P6OUT;

}
/***************************************
* 查键值
************************************/
void P1_IODect()
{
        uint Push_Key = 0;
        Push_Key =P1DIR & P1IFG ;
        delay_ms(100);
        if ((P1IN & Push_Key)==0)
        {
                switch (Push_Key)
                {
//                case BIT0 : P10_Onclick();
//                case BIT0 : P11_Onclick();
//                case BIT0 : P12_Onclick();
                case BIT3 : P13_Onclick();
//                case BIT0 : P14_Onclick();
//                case BIT0 : P15_Onclick();
                default:break;

                }

        }

}

void main()
{        WDT_Init();
        //Clock_Init();
        GPIO_Init();
        _EINT();
        LPM0;                                //LPM0 配置休眠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P1_IODect();
        P1IFG = 0;
}

网友A:
这程序看着好头痛,建议去参考TI官方的例程。大致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两个问题,1:P1IES边沿触发没选。2:P1DIR&P1IFG怎么能这么写呢?根据你的程序,P1DIR=0XF0;P1IFG=0X0?;两个相与。

网友:
楼上说的很在理,建议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看着好头痛,建议去参考TI官方的例程。大致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两个问题,1:P1IES边沿触发没选。2:P1DIR&P1IFG怎么能这么写呢?根据你的程序,P1DIR=0XF0;P1IFG=0X0?;两个相与。

非常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