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 里怎么做触摸按键

楼主:
各位高手,请教用AD怎么做触摸按键,放在顶层,不能露铜, 我是这样做的,第一种我用画圆的做了放在顶层,边上放一过孔,保存了关了之后,等我再打开是,就看不到我放在顶层的圆了,第二种用个无孔的焊盘放在顶层又会露铜,我要怎么做,还有我用第一种方法做板厂能看到吗

网友:
mark下。我也想知道。。不过我也没做过这个,等会的同志来解答。。

网友:
直接放一块圆形铜皮就可以了吧?再在丝印层画一个圆标记出来,这样做的时候就不会露铜啊,

网友:
请参考,即使不能用也可以修改一下

触摸按键封装AD格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ownload/qwqwqw2088/55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