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桥后的变压器输入为零,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上图,输入为220V交流电,经整流桥后47uF电容两端电压为318V没问题,TNY277PN BP/M电源为5.80V也没有问题,但变压器输入端电压为零,测得输入端稳压器件都没有问题,那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求大侠赐教。

网友:
有断路,用万用表很容易量出来。它不比测量很是麻烦的现象:短路。

所以,楼主用万用表对照电路图量一量

网友:
“变压器输入端电压为零”
上端还是下端?
如果是下端,很可能变压器初级绕组断路,尤其可能是绕组引出线没有焊接好。
如果是上端,检查电路板铜箔吧。

网友:
器件的参考电路,你的辅助供电绕组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初级绕组还是辅助绕组,前面有300V那么初级绕组两端对初级地都应有300V,如果是辅助绕组没有电压,那么查查限流电阻有没开路,二极管有没有反等等,总之这个现象用万用表是很好查的……

网友:
查出来了,果然有断路,不知道为什么PCB板击穿导通了

网友A:
再问一下,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初级线圈上下两端对地都应是3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初级线圈上下两端对地都应是318V

“正常情况下”初级线圈上下两端对地当然不都是318V。上端对地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含有一定量纹波),下端则是矩形脉冲,其底为器件压降,其峰值为电源电压加二次绕组反射电压(有一些尖峰,但尖峰受吸收回路限制)。
如果你的万用表测量直流时是严格的平均值,那么绕组下端仅比上端低一点点,低的那一点是绕组直流电阻的压降。但绝大多数万用表在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上(数十kHz)是不准确的,读数可能偏小也可能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