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CC2541芯片在PM2时候的静态电流

楼主:
    我参考了TI官网给出的《如何测量BLE功耗》这篇文章,准备测量工作在PM2时的静态电流。在建立连接之后,示波器出现如下波形

    此时,应该切换电流表量程,使它量程减小,以便测量1uA的小电流。我的问题在于,一切换电流表量程,它都会显示我要测量的电流太大,超出量程。。我就很为难,不知道应该怎么测到这个小电流。
    我测量的时候,是在两个尖峰中间的低电平时候测量的,没道理测不出小电流吧。而且我是严格按照TI给出的文章测量的,求论坛大神看到之后,给我指点一下。。谢谢了

P.S. 还不知道怎么添加图片啊。。示波器的波形,两张一样的,我重复添加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掉。。。囧o(╯□╰)o

网友A:
删除图片,编辑一下帖子,点击图片那个图标,就可以删除添加的图片了。

万用表测小电流,不是很好测,电流档测不准。但是可以串一个电阻,比如10欧或100欧的,测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图片,编辑一下帖子,点击图片那个图标,就可以删除添加的图片了。

万用表测小电流,不是很好测,电流档测不准。但是可以串一个电阻,比如10欧或100欧的,测电阻上的电压。

    嗯,我就是串了一个10欧姆的小电阻,示波器的波形,就是电阻上的电压。
    两个尖脉冲,是connection event的脉冲。在两个connection event中间,是PM2的休眠时间。休眠时间电流很小,但是connection event的电流比较大,必须通过切换量程来测量。。这些是TI那篇文章里面写的。。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 -,切换之后,明明测量小电流,但是万用表一直显示的是大电流的数值。。换到别的小档位,就会显示超量程,读不出应该有的小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就是串了一个10欧姆的小电阻,示波器的波形,就是电阻上的电压。
    两个尖脉冲,是connection event的脉冲。在两个connection event中间,是PM2的休眠时间。休眠时间电流很小,但是connection event的电流比较大,必须通过切换量程来测量。。这些是TI那篇文章里面写的。。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 -,切换之后,明明测量小电流,但是万用表一直显示的是大电流的数值。。换到别的小档位,就会显示超量程,读不出应该有的小电流。

这个问题估计和你的万用表有关了,如果只测小电流,可以不用换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和你的万用表有关了,如果只测小电流,可以不用换挡的。

两个尖脉冲之间间隔时间是8秒啦,这张图上好像是4秒。。如果量程选的过小,在尖脉冲来临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仪器损坏啦,所以要频繁的换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尖脉冲之间间隔时间是8秒啦,这张图上好像是4秒。。如果量程选的过小,在尖脉冲来临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仪器损坏啦,所以要频繁的换挡

万用表有足够的保护,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有足够的保护,应该问题不大的。

但是我万用表读出来的,还会是一个大电流的数值啊,读不到小电流。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万用表读出来的,还会是一个大电流的数值啊,读不到小电流。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

网友C:
注意量程切换,先大后小,必要时临时加个储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图片,编辑一下帖子,点击图片那个图标,就可以删除添加的图片了。

万用表测小电流,不是很好测,电流档测不准。但是可以串一个电阻,比如10欧或100欧的,测电阻上的电压。

对于有源电路特别是功耗非恒定的有源电路不宜用串电阻测电压的办法来测电流,除非串联的电阻足够小,但那样跟电流表就没啥区别了。常规数字万用表对1微安以上的电流具有够用的测量精度,对于测休眠功耗更是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尖脉冲之间间隔时间是8秒啦,这张图上好像是4秒。。如果量程选的过小,在尖脉冲来临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仪器损坏啦,所以要频繁的换挡

测试时应保持负载稳定,这个可以通过临时修改程序轻松实现。

网友D:
常规五位半DMM应付1uA的测量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

四位半的万用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常规五位半DMM应付1uA的测量没问题吧

因为他不是恒定的1uA,是功耗不稳定的。在休眠时刻,我电流表还是显示大电流,读不出小电流,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量程切换,先大后小,必要时临时加个储能电容。

嗯嗯,量程是按照你说的这么切换的呢。储能电容应该怎么加啊?加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位半的万用表呢

你是不是用的自动量程的万用表,它的刷新速度比较慢,如果是的,可以把量程固定后在测。这里用普通万用表就可以,很准确的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量程是按照你说的这么切换的呢。储能电容应该怎么加啊?加在哪里呢

加在负载上,这样量程切换时就可以从容些,不至于因掉电导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不是恒定的1uA,是功耗不稳定的。在休眠时刻,我电流表还是显示大电流,读不出小电流,有什么办法吗?

从你示波器那个时基来看 4S左右跳转一次 DMM的采样速率应该跟的上啊 不存在一直显示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你示波器那个时基来看 4S左右跳转一次 DMM的采样速率应该跟的上啊 不存在一直显示着大电流

所以也是很难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在负载上,这样量程切换时就可以从容些,不至于因掉电导致问题。

好好,我回学校再用这个方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