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芯片选择

楼主:
Max481  2.5m    没有限制最小速度
Max483  0.25M   有限制最小速度  功耗小
430运行在1M主频的情况下,用哪个好?
大家有更好的芯片推荐么?
手机发帖老是乱码。麻烦。

网友:
430的主频跟485接口芯片没啥关系,MCU的主频只关系到波特率的配置参数。至于你该用什么型号的485接口片,不用丝毫考虑MCU的型号,需要考虑的是通讯距离、节点数、是否需要抗ESD等。常规设计用MAX485等最常见的接口片即可。

网友A:
谢谢“chunyang”版大!
1. 我的430由于要尽量降低功耗,因此主频率一直都用1M的,在这个主频上好像不能获得很高的波特率的(比如只能到9600),是不是啊?
2. 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不需要很高的传输速度,整个系统都要求尽量低功耗,是不是选择Max483更合适,还是有其他更低功耗的485芯片?
3. 我的485主端最多要求挂8个从设备就行了,不需要很多节点的,这样随便的485芯片都能做到吧?
4. 系统用3.6V小号电池供电,要求尽量低功耗,特别是尽量低的待机功耗,主芯片只有430+485芯片,430的功耗能做到很低很低的,关键就是485芯片的功耗及待机功耗没把握啊,我以前从没接触过485芯片,因此很想大家能推荐一款超低功耗的485芯片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chunyang”版大!
1. 我的430由于要尽量降低功耗,因此主频率一直都用1M的,在这个主频上好像不能获得很高的波特率的(比如只能到9600),是不是啊?
2. 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不需要很高的传输速度,整个系统都要求尽量低功耗,是不是选择Max483更合适,还是有其他更低功耗的485芯片?
3. 我的485主端最多要求挂8个从设备就行了,不需要很多节点的,这样随便的485芯片都能做到吧?
4. 系统用3.6V小号电池供电,要求尽量低功耗,特别是尽量低的待机功耗,主芯片只有430+485芯片,430的功耗能做到很低很低的,关键就是485芯片的功耗及待机功耗没把握啊,我以前从没接触过485芯片,因此很想大家能推荐一款超低功耗的485芯片给我。

MCU即使能使用高速波特率,但高速总线对设计的要求也相应较高,一般485都不会工作在高波特率下,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用以太网去吧,所以别考虑什么MCU的主频了,压根无关的。至于说485的功耗问题,因标准放在那里,485根本谈不上什么低功耗,需要长期休眠且必须用485,那么用MOS管或带使能端的电源芯片吧,进入低功耗时关闭485部分的电源就是。但如果需要随时响应总线突发数据的话,这么做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限制的不是最小速率,而是最大通信速率。
0.25M也就是250000bps,换句话说,只要你的波特率小于250000就可以使用MAX483。
我只是比较了你选择的两个MAX483和MAX481芯片。
先来看Datasheet:
The MAX481/MAX483/MAX487 are put into shutdown by bringing RE high and DE low. If the inputs are in this state for less than 50ns, the parts are guaranteed not to enter shutdown. If the inputs are in this state for at least 600ns, the parts are guaranteed to have entered shutdown. See Low-Power Shutdown Mode section.

也就是说需要将RE拉高,将DE拉低,那么芯片就将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
1. 谢谢qiushenghua  版大。
2. 再请教两位版大,RS485对外我只露出一对差分信号,大多数时候这两根信号是悬空没人来相连接的,430这边一直都处于休眠状态,430如何通过检测这两根差分信号得知有人连上的动作呢?把其中一个差分信号引到430的普通IO脚作为IO中断唤醒可能不行,因为电压不够吧?而且还没有参考地。
3. 整个系统就430+RS485芯片构成的一个密封整体,对外部只露出RS485的一对差分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谢谢qiushenghua  版大。
2. 再请教两位版大,RS485对外我只露出一对差分信号,大多数时候这两根信号是悬空没人来相连接的,430这边一直都处于休眠状态,430如何通过检测这两根差分信号得知有人连上的动作呢?把其中一个差分信号引到430的普通IO脚作为IO中断唤醒可能不行,因为电压不够吧?而且还没有参考地。
3. 整个系统就430+RS485芯片构成的一个密封整体,对外部只露出RS485的一对差分信号的。

485不是热插拔设计,无法实现侦测节点的加入。485总线如果悬空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

网友:
"chunyang"版大,我不需要热插拔的。
MSP430+485芯片,休眠状态下MSP430控制PMOS管不给485芯片供电,同时485的一根差分脚连接到MSP430检测,当430检测到这根485的差分脚有状况时(即外部有RS485设备要连接时)才给485芯片供电,并开始通信。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会不会外部要插上的RS485的差分管脚上的电平太低不足以唤醒内部的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