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一个程序需要多大Flash内存的单片机?

楼主:
今天写了一个程序编译出来的txt大小是1k,而编译出来的d43大小是14k。
我把txt烧到430f149的开发板上运行正常,但是用UIF烧到430f122(4k)上面跑就有问题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430f122的内存不够?
程序才20几行,我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都删了只留了一个控制p3.0输出高电平就有13k的d43文件了

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确定最后的程序需要多大内存的单片机呢?应该看什么?

网友A:
单片机程序不能直接烧写到不同的型号上去的!
在建立工程的时候不是有个型号选择么?要把那个也改掉重新编译才行。
另外,a43的大小并不是程序实际大小,建议生成TXT文件,打开之后就能看到,地址,程序都用ASCII写出来了,数程序部分占用几个字节的数据就行了。
另外,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也会提示使用了多少flash多少ram空间,只是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显示的位置不方便指出来。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啊,这个怎么弄的?

网友B:
看编译报告,一般在列表文件中,有的编译软件在集成环境下都会有显示。另一个办法是看二进制文件的长度,但编译器一般不输出二进制文件,需要使用HEX转BIN软件进行转换,但现在的编译器已无需此法,只有那些古老的编译器才需要用此法。

网友C:
hex文件里有对应的软件代码大小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x文件里有对应的软件代码大小可以看到

能不能烦请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程序不能直接烧写到不同的型号上去的!
在建立工程的时候不是有个型号选择么?要把那个也改掉重新编译才行。
另外,a43的大小并不是程序实际大小,建议生成TXT文件,打开之后就能看到,地址,程序都用ASCII写出来了,数程序部分占用几个字节的数据就行了。
另外,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也会提示使用了多少flash多少ram空间,只是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显示的位置不方便指出来。

修改型号我注意了

我用的是IAR 5.30

是不是我应该根据生成的TXT的大小大致估计我的Flash内存需要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编译报告,一般在列表文件中,有的编译软件在集成环境下都会有显示。另一个办法是看二进制文件的长度,但编译器一般不输出二进制文件,需要使用HEX转BIN软件进行转换,但现在的编译器已无需此法,只有那些古老的编译器才需要用此法。

我用的是IAR for 430 的5.30版本

我在没有找到你说到的编译报告,也不清楚什么是列表文件,不知道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IAR for 430 的5.30版本

我在没有找到你说到的编译报告,也不清楚什么是列表文件,不知道能不能解释一下?

IAR本身应有报告,注意观察。列表文件的扩展名为LST。

网友:
IAR编译成功后,会提示你程序使用了多少FLASH和RAM,你看看你的编译输出信息里面是不是选上了要求输出这些信息。

网友:
你有没有打开过生成的TXT文件?
@c000
B2 40 80 5A 20 01 D2 42 FF 10 57 00 D2 42 FE 10
56 00 D2 D3 27 00 D2 D3 22 00 E2 43 58 00 B2 40
E4 02 60 01 B2 D0 10 00 64 01 32 D2 32 D0 18 00
FD 3F 31 40 00 04 B0 12 56 C0 0C 43 B0 12 00 C0
B0 12 5A C0 F2 E3 21 00 00 13 F2 E3 21 00 00 13
32 D0 10 00 FD 3F 1C 43 30 41 03 43 FF 3F
@ffe0
50 C0
@ffe4
50 C0 50 C0
@ffea
50 C0 50 C0 50 C0 4A C0 44 C0 50 C0 50 C0 50 C0
50 C0 50 C0 32 C0
q

上面这个是我打开的一个TXT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到其格式为:

@地址
内容

只要数数有多少个字节的内容,就知道占用多少的flash空间了。
注意TXT文件是用ASCII储存的,去掉空格、地址和回车符,再统计字数,2个字符对应1个字节的空间,很容易数出占用了多少flash空间。

——好吧,我承认我是特地来搞笑的,大家无视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