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教中断悬挂寄存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求教中断悬挂寄存器方面的问题
最近在学ARM系统设计,看到中断悬挂寄存器这里有个疑问,当中断请求产生时,对应中断悬挂为被‘置1’处理,在中断服务程序中 应该通过写入‘1’来清除。我不明白怎么中断悬挂置的也是1,要清除怎么也是写1.写1的话不是没有改变吗?

网友A:
来自手机
置位和写入有区别。手册里这两个区别比较隐晦,它假定大家都是专业且说英文。set是保持状态的置,write是写,可能保持状态可能不保持状态。处理器里经常有这种外设寄存器要求写入什么东西复位,但是读又不是你写进去的,操作手册了里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