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C#编的串口程序为什么调不通

楼主:
其实很简单,就是初始化之后,向单片机发送字符串,然后我在单片机有个这样的程序
void 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for(i=0;i<5;i++)
        {
                SBUF0 = dat[i];
                while(!TI0);
                TI0 = 0;
        }
}

可以直接发送到SBUF里,当然,串口接收单片机里也写好了,而且已经通过串口助手检测无误了(串口助手里发送什么就能收到什么)
现在的目的是想在C#的环境里像单片机发送字符串,然后通过串口助手检测单片机是否能收到,但现在的问题是,每回发送都显示错误,C#串口部分的代码真的很简单,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label2.Text = "ff"+label3.Text + label1.Text;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4";
                serialPort1.BaudRate = 9600;
                serialPort1.DataBits = 8;
                serialPort1.Parity =System.IO.Ports.Parity.None  ;
                serialPort1.StopBits = System.IO.Ports.StopBits.One;

                serialPort1.Open();
                byte[] data = Encoding.ASCII .GetBytes(label2.Text);
                string str=Convert .ToBase64String (data);
                serialPort1.Write (str);

                MessageBox.Show("success!", "congadualation");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rror", "waring");
            }
        }

不知道哪里错了,另外当我插上串口线之后电脑显示的的是COM4,我觉得这应该没问题吧,波特率9600我单片机里面也是这样的

网友:
顺便把我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
在button1_Click里面设一个中断,然后单步调试,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的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用贴程序了吧,估计没几个人看。

你再先写个serial程序或者直接用调试工具,两个串口对连,其中一个串口模拟你的下位机发数据,先调你的上位机。上位机调了在调下位机。或者反过来先调下位机也许。
两个变量的时候,先固定一个再折腾另一个,不是吗?
另外,调试阶段,把除了要求必须的try catch全部删掉,否则就不要把ex当作摆设

另外,event响应,打开一次serial,记录handler就好。